像真2S涵道微直升机的一点探讨

楼主(2019-04-15):
前期改了几台2S微机,这次尝试改一台涵道尾的机子,选取了直九机型
因很多小机爱好者来电咨询如何改装,所以整理一下,方便大家参考。
主板:伟力K110.电调:HCP100S集成双电调。降压模块:DCDC5V3A.主电机伟力K120或HCP100S主电机或华CP改2S。尾电机:2SC05M.舵机:3.7克或伟力3.6克。机身:伟力931.头:伟力K124.主桨:伟力931.尾桨:口袋机4叶反桨。

楼主:
电调板右侧上为正,下为负,连接降压模块正负(降压后插入主板正负,给主板供电)和电源线正负。左侧上去连接主板尾信号,下连接主板主信号。

尾电机座取用碳板,根据电机直径留出座,两边延长出支撑,AB胶联结至机身尾扇处,电机固定螺丝孔斜45度,这样电机线正好可以附着在电机座延长杆上,亦美观。
这套模块加HCP100S集成电调可以应对长度在40CM以内的任何像真机型(不做像真更爽),驰远尾程序是OK的!无论是涵道还是普通尾桨!当然了,40CM长度机子相应需要匹配HP10S电机和160大桨。

网友:
像真度很高

网友:
打个mark持续关注学习。

网友A:
机壳哪里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壳哪里能买到

能否打个请字十?

楼主:
xx文化成垃圾了吗?!

楼主:
我需要友好的交流,不需要无厘头的索取!

网友:
不好意思前辈,请问哪里可以买到那个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友好的交流,不需要无厘头的索取!

楼主是公务人员吧,或者是央企领导,毛病真多,都是模型,哪那么多讲究

网友A:
愿意告之,我非常感谢,不说无所谓,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愿意告之,我非常感谢,不说无所谓,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你做人都做不好,别玩了,浪费青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做人都做不好,别玩了,浪费青春!

在单位几百万的设备有问题,徒子徒孙问问题,我都毫无保留的教,弄个玩具就觉的了不起,井底之蛙

网友:
你也就配玩这个巴掌大的玩具,多大的心胸玩多大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单位几百万的设备有问题,徒子徒孙问问题,我都毫无保留的教,弄个玩具就觉的了不起,井底之蛙

我俩素不相识,你的第一个跟贴方式含有藐视成分,我向来是敬我一尺反敬一丈!你的再次跟贴恕不回复!

楼主:
发一个急拉视频,虽然有点摆,但在像真上可以忽略,你不可能拿壳子去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