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X外接GPS校准问题

楼主(2019-04-15):
我想把外置GPS放在PIXHAWK的正前面,且低于飞控平面,如图所示。校准罗盘时选了外置GPS和内置GPS,
请问校准罗盘时,参数设置时选NONE,还是选roll180?或者pitch90?????……………………
我选过前两个,都警告罗盘不一致。无法解锁。
请高手们指点!

楼主:
图片可能太大,没有传上来。

楼主:
这次试试上传图片

楼主:
高手们,赶紧出洞吧!

网友A:
pix不用设定罗盘方向的, 你这样安装罗盘不怕电机干扰吗, 炸机跑掉别哭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不用设定罗盘方向的, 你这样安装罗盘不怕电机干扰吗, 炸机跑掉别哭

680机架,也会干扰吗?

楼主:
高手们还有吗??

网友(2020-07-08):
朝向一致,选0.

校准的是罗盘COMPASS,不是GPS 哦,不要搞混

网友:
你校准罗盘应该选了两个罗盘的传感器,要区分开哪个是内置,哪个是外置(GPS天线)。另外只要你GPS天线的箭头指向和飞控的箭头指向一致,参数选择NONE就可以了

楼主(2020-10-26):
谢谢楼上及各位魔友!

网友:
选NONE就可以

网友:
用飞控自带的更稳定。权胜的指南针不行

网友:
默认参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