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做的火花打孔机

楼主(2019-04-15):
好几年才把几个坏电动车充电器拼出一个能用的,做了个打孔机。水管机架用的蒸汽管,内16外22正好外套25ppr三通固定机头。光轴拆的风扇电机轴,两个轴套正好放16内孔。5MM螺杆,皮带轮是螺母下面装了一个608轴承直接放25大棚管里面。齿轮箱是风扇的摇头电机下面装的剃须刀1.2V电机。继电器进退,电阻30欧电热丝,20UF空调电容,60V充电器。做好后发现无用处无聊时看火花。30秒通刀片

楼主:
手机传不了图片

网友:
手机触屏版可以发图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机传不了图片

网友:
水管接头用的好。

楼主:
卡尺的固定螺丝断了几年,打孔没大的溶器就放了点柴油,结果很悲催油花四溅。用的旧汽油泵5V电源感觉用油比水快多了

楼主:
油中浸泡一小时成功取出断螺丝后发现没有代用的螺杆

楼主:
要一个小时?

楼主:
一分多就打穿了,卡尺在油里泡了1小时取螺丝

网友:
楼主的支架做的真有创意

楼主:
用了几次后感觉还行,机头的强度精度都不错,电机齿轮有回差,继电器跳动很少寿命应该很长。电机的电源变压器自己绕的空载6V十个抽头半波整流,电极短路继电器分离合上常闭点最高电压机头高速回升,电极断路继电器吸合电机低速给进。另外再向各位大神求一份非接触电容放电的冷焊机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几次后感觉还行,机头的强度精度都不错,电机齿轮有回差,继电器跳动很少寿命应该很长。电机的电源变压 ...

是如何做到高速上行、低速下行的?

网友:
喂兄台/我设计电火花用水管,你设计用水管三通简值知音同行同行同行,希望下个设计用到水龙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如何做到高速上行、低速下行的?

电极短路继电器无电压、常闭导通、常闭点串反向二极管接抽头高电压电机高速反转,电极断路24V继电器线圈串500欧电阻接两电极有电压后常开导通、常开点串正向二极管接抽头低电压电机低速给进,继电器中间点接电机一脚、电机另一脚接变压器0点。

网友(2019-06-04):
引用 楼主:
电极短路继电器无电压、常闭导通、常闭点串反向二极管接抽头高电压电机高速反转,电极断路24V继电器线圈 ...

感谢回复。大致明白了给电机供电的变压器分别提供不同的电压值,实现正转低速;反转高速。对二极管,电阻,继电器,电机接线最好给个图才看的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了几次后感觉还行,机头的强度精度都不错,电机齿轮有回差,继电器跳动很少寿命应该很长。电机的电源变压 ...

看一下这个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B8%BB%FA&page=2
我试验了一下,高压引弧可以用,小电容可以焊0.5mm铜丝。但大电容放电会引起飞溅。
如果加时间控制板,导通几毫秒来焊接,应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这个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6724&extra=&highlight=%BA%B8%BB%FA ...

如果电路是正确的应该成功了,有飞溅是因为没有氩气保护买把氩弧焊枪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