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换舵机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9-04-15):
500L原来用的是KST515舵,后来一个出现有问题,因为已经停产很久没有售后,于是入了GWD590更换,由于590的电机大了,凸了出现,机身板需要打磨一块半圆形。
舵臂还是用回KST的,K8的所有参数没有调,只调了十字盘水平。试机时发现行程很大,需要调节总螺距和循环,2个都调到80,但仍然很大。需要在控上调节endpoint ,螺距调小,舵机能正常,单调节副翼和升降后,舵机就变慢,而且行程中出现2级运动,恢复1、2通默认,又正常了。再尝试用swash ring调小,效果一样。查看舵机延时是0的。
尝试了很多可以改变舵机速度的方法,例如风格敏捷度等,虽然可以提升但还是出现2级运动。

昨天无意中点开了mymttat9s+k8的贴,在十字盘的界面内点进博士帽内有个关于舵机行程的,在行程行程及反应 ,将循环环的参数改小就可以,舵机的行程速度都变回了正常

我第一次遇到这事,也把遥控说明书有关的内容看了一遍,我想到的都试了。
相信也会有 飞友遇到这问题,所以发帖分享

网友:
好啊,这贴能帮到不少魔友

网友:
哈哈,感谢,我调机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在控上调整endpoint和swashring的大小是完全错误的做法,根本没有遵循无副翼陀螺仪的工作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控上调整endpoint和swashring的大小是完全错误的做法,根本没有遵循无副翼陀螺仪的工作方式。

总螺距和循环在软件上已经降到80但还是大,当时还没有见到舵机界面的博士帽内的循环环值,所以就在摇控上调,调完后在总螺距界面舵机是正常的,但退出界面后就副翼升降不正常,螺距还是正常的,所以才会有其他的调节,才发贴引导其他同样出现问题的飞友

网友B:
我一般都不改循环环,如果舵机最大行程有干涩就调距离,左下角的三个100,100,100,缩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螺距和循环在软件上已经降到80但还是大,当时还没有见到舵机界面的博士帽内的循环环值,所以就在摇控上 ...

正确的做法是调舵机参数。陀螺仪设完之前任何情况都不能调节遥控器行程。只有全部调好后想不通过陀螺仪来减小最大滚转率才可以调小遥控行程。调陀螺仪内的循环环也不是合理的做法。

网友:
这个情况好像就500会遇到。。。。。
我个人理解就是500的旋翼头结构的机械比例不完美导致,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mb里没这种参数咋调错?

网友:
mb里没写种参数咋调?

网友:
中山兄说的不错,我的两台500都有循环螺距和总螺距过大的问题,我之前也是通过调小循环环数值解决的。
但这种方式刚楼上兄弟说不对,正确方式是调舵机参数,我也不清楚是否正确,有没有哪位大神来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不改循环环,如果舵机最大行程有干涩就调距离,左下角的三个100,100,100,缩小就可以了

个人理解K8内的循环环就等于控上的swash ring,而舵机界面内左下三个100就等于控的endpoint,这样理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理解K8内的循环环就等于控上的swash ring,而舵机界面内左下三个100就等于控的endpoint,这样理理解 ...

不对。控的swash ring和endpoint是限制接收机通道输出。

网友:
这个是飞机的设计和v8的不匹配。和mb陀螺8度不是蓝灯一个道理。mb要求不是蓝灯要调整舵臂球头。v8就改十字盘博士帽里面距离选项那个数值。改140度十字盘也是改这个距离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