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充线路问题

楼主(2019-04-15):
请问平衡充为什么要接单独接一根电源线,一根平衡线??
简易充电器都没有单独的电源线。

网友A:
粗大的电源线用于为电池提供较大的主充充电电流,直至全部或部分电芯的电压接近预设的充电上限电压;细小的平衡线用于检测各个电芯电压和
在主充完成后为每个电芯提供较小的充电电流,
直至每个电芯的电压都达到预设到充电上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大的电源线用于为电池提供较大的主充充电电流,直至全部或部分电芯的电压接近预设的充电上限电压;细小的 ...

清楚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大的电源线用于为电池提供较大的主充充电电流,直至全部或部分电芯的电压接近预设的充电上限电压;细小的 ...

A6只接平衡头,为啥

网友:
凡是从动力电源头接入的的都是总电压充入再由充电器平衡的。 只有平衡头接入的都是从平衡头单独电池片充入的。以充电模式来说,只有平衡头的才叫平衡充电器,从动力电源头充入的叫智能充电器。

网友:
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一款平衡充,只要接4Pin的插头即可,因为每一节的电压都是单独的检测,单独的充的,B6那种的话,是三节一起充,其后检测每一节的电压,再放掉一点,直到平衡为止

网友B:
请问b6充电器有一种并充板,上面有平衡头插座和动力头插座,可以最多同时充六节同样规格的电池,比如6节3S的,或6节2S的;还有一种扩充板,只有平衡头插座,可以充两节3S的,或3节2S的电池,充电器要设置成6S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大的电源线用于为电池提供较大的主充充电电流,直至全部或部分电芯的电压接近预设的充电上限电压;细小的 ...

解释的相当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