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二手交易区(仅保留三个月内信息)

楼主:
模型交易综合栏目
退直升机,清仓甩
我要模型出售
我要模型收购
我要购买咨询
[直升机]
退直升机,清仓甩
moyini
moyini

网友A(2019-04-16):
模型出售
模型名称*:
futaba T8J、富丽465、好盈V3 50A、电机、配件等等
模型价格*:
模型数量*:
模型出售链接*(淘宝二手链接):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591845701396&spm=a2oq0.12575281.0.0.25911debuiD9yQ&ft=t
卖家联系方式:
QQ 14613965
微信同号
有无维修史*:
无
模型成色*:
100%:全新未拆封
物品缺陷及改动*:
接近新品,未使用过,包装、配件齐全,见不到使用的痕迹;
附件情况*:
-
卖家所在地*:
湖北
出手原因及详细情况描述,并上传图片*:
请在下方主题内容内填写原因及详细描述,并上传至少一张图片
465买来后只试飞了两电后就一直闲置,准备全部卖掉,配件如图所示,都是全新未使用配件,适用于450/465各品牌电直
配件清单如下:玻纤大桨6对、尾管(含尾传动轴)4套、主轴5根、起落架1个、大齿10个(斜齿)、十字盘正反牙拉杆1套、拉杆球头扣1包、
横轴5根、横轴推力轴承一套、前传动伞齿1包、尾轴1根(带伞齿)、易碎臂1包、尾桨4对、尾传动轴轴承及衬套1包
以上配件打包售价120
Futaba T8J,功能一切正常,带控电及
充电器
,含两个接收机,一个原厂R2008SB,一个第三方兼容SBUS接收机,送一个USB无线
模拟器
,练
模拟器
无需背后插教练线
Futaba T8J及双接收打包售价 850
3个Deko 1102十字盘
舵机
及1个 Deko 6125锁尾
舵机
,都是数码金属齿舵机,终身售后免费换齿,不用担心炸坏,买的全新货,只装在直机上试飞了两电,随后一直封存再未用过,购买原价160*3+285 ,打包出售450
1个全新好盈V3 50A电调,带定速,未使用过 售价 180
1个已上机使用过好盈V3 50A+
电机
(450级电直
电机
,kv好像是3500) 打包 150元
1个旧kbar,功能一切正常,售价80元
要的可以微信或者QQ联系我,闲鱼上面不一定来得及及时回复,需要拆开买的详聊
对了,以上忘了提只试飞两电就封存的富丽465,电子设备拆掉后 空机售价400吧,含全新未使用头罩及大小桨,从未炸鸡
另外还有两块微鼓男爵 6S 1500mah
电池
,爽快的就赠送
补充内容 (2019-4-16 08:43):
网页编辑有问题,详细描述见楼下
补充内容 (2019-4-16 09:54):
二手kbar+V3 50A+电机已卖
大Kbar已卖
还有个全新未上机neuron神经元
陀螺仪
,支持一键救机,400不包邮
补充内容 (2019-4-17 08:14):
现在只剩下T8J+双接收+无线模拟器了
补充内容 (2019-4-19 21:56):
T8J已经大幅降价,速来抢
补充内容 (2019-4-21 17:04):
已全部售空,谢谢关注

网友:
待审核
(待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