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速模型讨论区
甲醇船怎么链接

楼主(2019-04-16):
买了条甲醇船,东西都有,就是没遥控和接收器,可是还的连接两个
舵机
和电源,我是不是还的买个电调,大神指教?

网友A:
甲醇船不用电调,一个舵机控制油门,一个舵机控制转弯。

网友B:
新手买甲醇船啊,勇气可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手买甲醇船啊,勇气可佳
電還未流行時,動力艇主要都是甲醇發動機呀,沒什麼勇不勇氣呀

网友D:
救援船要到位,无非是半路熄火救回来呗~

网友E:
电池连接ubec,ubec的输出端接接收机,为接收机供电,舵机连接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