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船的两个舵机用什么带动

楼主(2019-04-16):
买了条甲醇船,东西都有,就是没遥控和接收器,可是还的连接两个舵机和电源,我是不是还的买个电调,大神指教?

网友:
需要接收电,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

网友A:
用四节5号电池占个接收机通道,也可以用Y线连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四节5号电池占个接收机通道,也可以用Y线连接供电。

大神是不是那种专门用的6v接收器电池?

网友:
买一个接收机供电电池即可。建议你先多看些资料视频,请教下本地老模友,调校甲醇机是技术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是不是那种专门用的6v接收器电池?

电压合适、能稳定供电就可以。

网友:
你可以买一个30A的电调供电  用2S电池 或者买个5伏的稳压模块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