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200元,改装一架垂直起降小胖子

楼主(2019-04-16):
作为一个FPV爱好者,每次出门飞行都要携带大量的装备让我觉得十分不便,而手头重达2.1kg的小胖对起降场地的要求有点高,想随时随地的爽飞怎们办,靠多旋翼捉襟见肘的续航?不可能。近年来VTOL航测机在国内比较火爆,怎么办?
当然是造一架VTOL小胖拿来飞fpv喽。
作为fpv一代神机,小胖空间大,效率高,皮实耐炸,在fpv载机中保有量极大,
本就有巡航DaoDan之称的小胖,再加上一套垂起的一套设备,重量突破3公斤指日可待,为了降低巡航速度,减小翼载荷,增加翼面积是必须的。因此,第一步要做的事就是加长机翼,通常的每边会加长10-15cm,我直接取15cm,虽然听加长到此长度的模友说,飞起来roll(横滚)轴动作变得十分迟缓,但是为了增加升力,拼了。
采用小胖原装机翼来切割当然最好了,又轻又结实,还是原装翼型,但是某宝全新原装机翼也要120一对了,穷就要用穷的方案。先画出图纸用3D打印做加长翼段(3D打印出来的机翼不是一般的重),翼型直接复刻小胖的机翼,碳杆孔位粗略量出位置,再用激光切割机切翼肋,打样出来对比原机翼,最终得到了相对精准的碳杆孔位

solidworks建模如图,加长段预先开槽出方管的安装位置,机翼挖空以减轻重量,图中为第一代设计,后来发现这样的挖孔减重效果并不好,后来改为仅仅保留舵机线和电源线的孔,降低填充率和壁厚以减轻重量。

正在打印加长翼段
最终打印出的单侧加长翼段的重量为112g,后续考虑采用定制加工pp材质的加长翼,不过价格也会略贵,话不多说,开始组装。
构型为4+1不倾转,倾转舵机单个60g重,而一个尾推电机的重量不过100g,可靠性上某宝卖的机器人双出轴机器人舵机质量不敢恭维,而UAVS那款又太贵,4+1是便宜又可靠的方案。详细的调参教程在此不再赘述,论坛有很多帖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后续我会放出我自己的4+1小胖的参数表,给飞控刷写好同一版本的固件,再刷入参数表,调整一下基础的如通道正反,遥控器行程设置,接好线即可。
垂起电机当然是选择便宜又量大的精灵3电机,二手拆机货只要十来块钱

网友A:
一直想玩垂起可是一直弄不明白飞控

网友:
就这么没了?

网友:
可以分享下3d打印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玩垂起可是一直弄不明白飞控

同感
希望有机会一起学习

网友:
居然有人和我一样打小胖的主意,不过我做的是倾转旋翼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玩垂起可是一直弄不明白飞控

一样。找不到4+1垂起的飞控固件~

网友:
你好。请问一下,电机电调这些电路接线的话需要特殊改造吗?新手入门~

网友B(2019-07-24):
电机还没找全飞机就丢了?

网友(2020-01-12):
我也有这想法 不过我是开工了 4个电机不够啊我用了6个

网友C:
我也做了一个 但是飞不起来啊 用的精灵电机  两个朝下的

小胖加精灵电机改垂起

小胖加精灵电机改垂起

网友(2020-06-04):
加长翼(15公分一边)我打印出来是86g

网友(2020-08-30):
精灵电机拉力不够的  要用悟的才可以

网友(2020-10-01):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了一个 但是飞不起来啊 用的精灵电机  两个朝下的

你这个小胖的垂起改装件哪来的,能卖我一套吗

网友D(2021-03-12):
引用 网友B:
电机还没找全飞机就丢了?

悟空大佬的小胖丢机了??? 不应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悟空大佬的小胖丢机了??? 不应该啊!

我的小胖都是视距内飞,丢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胖都是视距内飞,丢不了

  差点忘记了,  你的是竞速小胖。

网友:
飞控系统怎么搞?特别是切换模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