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十字盘慢慢倾斜

楼主(2019-04-16):
不知道怎么回事,推油门会有这样的情况。6g和3d模式都这样。拔了电机线和尾舵机线测试的。

网友A:
是不是舵机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舵机的问题啊

不会 2个舵机都会动,一上一下的 十字盘就斜了

网友B:
我的也有这样的问题,现在还没解决,自认办主办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有这样的问题,现在还没解决,自认办主办毛病

你是不是后来换了主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后来换了主板?

现在还扔着,由于控也坏了,已经一年半没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扔着,由于控也坏了,已经一年半没玩了。

那我再去收一块主板

网友C:
舵机臂拧下来调平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臂拧下来调平就可以了吧

拧下来也没用,开机后不去动遥控器 舵机臂也会慢慢动起来的

网友D:
3轴还是6轴模式?6轴慢慢歪,是正常的

网友:
飞起来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轴还是6轴模式?6轴慢慢歪,是正常的

3D模式也这样 我换了板子就好了

网友E:
震动导致的,震动过大,把主板下加个厚点的双面胶减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震动导致的,震动过大,把主板下加个厚点的双面胶减震看看

视频中飞机根本没有震动  静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