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实用了!飞机跑偏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 集结号干货

楼主(2019-04-16):
为什么一加油门飞机就会跑偏?
难道是飞机机轮装歪了?
还是... ...
起飞滑跑总是不能很直的滑行,这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总是困扰我们。用方向舵修正,控制不好飞机还会在地上打转,甚至冲出跑道。如果直接油门到头,强行拉起,飞机还有失速坠毁的风险。
拉起过早导致飞机失速坠毁

那么

如何飞出一个漂亮的起飞呢?

对于螺旋桨飞机,由于螺旋桨在旋转时会产生反扭,当螺旋桨转速从低速到高速时,反扭作用就会增大,飞机向前滑行,这股扭力就会让飞机发生倾斜,滑行方向就会发生改变。而且,越大的螺旋桨反扭作用就越明显。

虽然发动机防火板自带有右拉角,但发动机防火板的右拉是为了克服螺旋桨滑流作用在垂尾上产生的不对称力而引起的偏航,对在地面滑行时克服反扭作用还略有不足,所以在加速滑跑时用方向舵修正是很有必要的。

螺旋桨右拉角

汽车走不直,需要做四轮定位,飞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飞机在地面无法正常的滑行,首先要检查一下机轮是否正常。如:两边机轮松紧度不一样、起落架不平行、轮胎磨损不同导致两边轮胎不一样大、轮轴安装角度问题或是起落架松动等等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正常在地面滑行。

其次,我们可以通过给飞机的起落架增加内束,也就是将主起落架两侧机轮轮轴同时向内调整一定角度。这样可以使飞机在地面滑行直线性更好。

从上往下看起落架是内八字(为更好的示意所以角度较大)

内束角可以使飞机在地面滑跑发生偏航时产生一定的恢复力,增加飞机在地面滑行的直线性。但同时也会增大飞机在地面滑跑时的阻力,所有角度不宜过大,1~3度即可。

大部分练习机都采用前三点式起落架布局

前三点的飞机在地面的操控性要优于后三点,前三点飞机的前起落架可以很好的控制飞机滑行的方向。

大多数练习机都采用前三点的形式,但练习机的前起落架经常会由于钢丝过软或操作原因导致向后弯曲变形。这会使飞机在地面操控性降低。

由于粗暴着陆导致前起落架向后弯(示意)

大型机的前起落架普遍会设计成有一定的前倾角,前倾可以减少前轮的摆震,同时也可以使飞机前轮有更好的控制效果。

SR22飞机的前起落架有很大的前倾角,可以提高前轮转向的控制效果

另外,飞机的调试安装和动力的选配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一味追求动力,选择过大的发动机或螺旋桨,也会使飞机因发动机扭矩过大而难以控制。飞机是一个整体系统,只有各方面都匹配得当,才是一架好操控的飞机。

前三点飞机和后三点飞机在操控上有各自的特点,只要掌握了其中的操作手法,再加以练习,完成一个漂亮的起飞动作还是很简单的。

以下是集结号小编根据自己的飞行经验,总结出七点供大家参考:

1、飞行前检查飞机起落架有无变形、松动。可以在地面推一下飞机,或者小油门在地面滑行,观察飞机滑行轨迹。

2、不论前三点还是后三点飞机,起飞滑跑时都要柔和加油门。也可以先将油门推至1/3—1/2的位置,等飞机滑行速度即将达到抬前轮(尾轮)速度时再将油门加大,全速起飞。

3、前三点飞机在滑跑时,如果飞机滑跑方向偏离,轻微修正方向舵,方向回正后,应松开方向舵让前轮回中,如果再次偏航就再次修正。在地面低速滑跑时感觉前轮抓地力不足,可以适当向前推杆,但要小心侧翻。

4、后三点飞机在起飞滑跑前应先拉一点升降舵,同时打足够的右方向舵(正转螺旋桨飞机),再缓加油门起飞。当飞机有一定速度后应及时松开升降舵(或减小舵量),避免飞机过早离地失速。方向舵随着速度增大逐渐减小。后三点飞机在地面尾轮效果不明显,低速滑跑转向时需要加大油门并拉杆,借方向舵的气动力转弯。

5、不论螺旋桨飞机还是喷气(电动涵道)飞机,在起飞时都会受横风的影响,飞机会有”追风“的特性。在飞行时,要加以修正。

6、地面修正方向舵时要柔和给舵,操作上要做到好像一直带着方向舵,随时做好修正的准备。尤其是飞机从静止开始加速滑跑的时刻,发动机转速上升,方向舵要及时修正。

7、如果飞机在地面滑行跑偏不好控制方向,也可以在地面低速或中低速滑行,先熟悉飞机在地面的操纵感,再加速起飞,熟悉时注意速度不要过快。

以上是小编自己飞行的经验之谈,仅供大家参考。当然,不同的飞机操作手法肯定也各有差异,但原理还是大致相同的。希望这篇文章可以对大家的飞行有所帮助,喜欢的模友可以转发哦~

网友:
总结的很好,但实际效果可能并不一定都好。

我的解决方法:四个轮子(大草地)。

网友:
杠杠的经验帖

网友:
难得一见的好贴,下次我增加点内束看看效果如何。后三点起降确实需要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这就是技术。

网友:
ken128曾经发过一个帖子关于改进后三点尾轮的制作来改进飞机滑跑起降的,抽空去翻翻他的老帖。

网友:
内容精品

网友:
死活不飞后三点

网友:
手抛手接从没遇到过跑偏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问:为啥飞机起飞会跑偏?
答:技术不好

网友:
汽车有四个轱辘且不能起飞,照样天天满大街开跑偏的。车有好有坏,但跑偏归根结底还是技术问题。无论前三点还是后三点,起飞滑跑时,轮子离地前用转向轮控制滑跑方向,速度高于最低巡航速度再缓拉升降并快速修正副翼,保持机翼水平。起飞其实很容易,记住三点:速度起来再拉升降,拉升降要缓,修副翼要迅速

网友:
后三点起落架的飞机,DIY党可以对比一下主起落架前后位置不同产生的差异——从机头附近到靠近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