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电调上3S实验

楼主(2019-04-16):
坛友说他上电秒烧,但看到闲鱼卖家上3S没问题,V1QH查了下,类似美达微30MA稳压芯片 MD7133,输入可达28V,于是用可调电源慢慢加压,2片都没问题,可能坛友运气欠佳

网友:
这个电调上3s绝对没问题 mos管耐压都是30v的。但是相应的电流输出要保证不能太大。最关键的是能支持数字信号。

网友:
我也拿3s电池电机用4s的电池飞,不过不敢大油门。嘿嘿,没啥事

网友A:
慢慢升输入电压不一定能测试出来。
哪个7133芯片还外带个电容的,电容完全无电时,一上电7133输出如短路似的,电流会很大,但只有很短的时间,如在7133上压降过大,耗散功率也许超过了它的极限就会烧。
可以直接12.6V加上去,看烧不烧,而不是从8.4慢慢的加到1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升输入电压不一定能测试出来。
哪个7133芯片还外带个电容的,电容完全无电时,一上电7133输出如短路似 ...

没事,测试后,直接上12.6v无事

网友:
2S该3S一般不会有问题,一定说有问题的话,要注意一下开关管的功耗和散热。

网友:
我是搞不明白了,先是用3s接电时听到很轻微啪的一声坏了一个看到帖子后在试直接冒烟。

网友:
这次我是先直接电池可以驱动,然后想看看电压就接航模功率计后接电就烧了,不会是功率计的问题吧 这个功率计我也用了很久了从来没坏过东西,请大家帮忙分析下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功率计

就是这个功率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慢慢升输入电压不一定能测试出来。
哪个7133芯片还外带个电容的,电容完全无电时,一上电7133输出如短路似 ...

能帮忙分析下我这情况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帮忙分析下我这情况吗? 谢谢

其实,我上一次的回帖差不多已告诉你了;现在你再次提出分析,我试一下吧。
我想你会去查哪个稳压元件的数据表格的,其中一定会有描述此元件的极限功率的一项,它会描述在有良好的散热条件(会告诉你怎样定义的)下它的功率限制数值的;为表讲述方便,我假设这个值是250mW,也就是0.25W。
在7.4伏输入时,就有7.4-3.3=4.1伏,4.1×0.03(你给出的输出电流量)=0.12W的样子的热功率损耗,这应该是不超此元件的标定值的,如在3S下一就会有(11.1-3.3)×0.3=0.234W,这个值很接近厂家给出的极限耗散功率值了,实际上,3S电池在满电时应该是12.6伏电压左右的,这时,加在此元件上的损耗也过0.28W左右,已超出极限了!
为什么用调压器从8.4伏慢慢升到12.6伏不烧呢,是因为在上电瞬间给负载电容充电时,损耗相对小,这时稳压输出负载已基本稳定,没有了浪涌冲击,虽然不太建议满负载工作,但还不一定立即烧;当外接电容完全放电后,直接上12.6伏的3S电,你想想,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热功大过极限值,当然会“啪”的。
这当然是个例子,说明问题而已;实际上,元件数据表上会有描述怎样散热,要多大的散热面积;但在电调这种对重量很敏感的器件,能减一点重量都有好处,所以,只能取元件标定值1/2以下,甚至到1/3以下为安全使用值。

多说一点,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凤凰TALON电调的体积相对同一电流输出的电调要小。
甚少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例如15A型的MOS管是可以在90A下工作的,25A型的是用大约110A的MOS管,纯国产的电调我还没见过有这么用的。一般也就15A的用45A管的样子。当然啰,用这么大电流MOS管,管子本身的压降就很小,当然发热就小许多,不加铝散热片都行,但贵。所以售价也是要高的。
上面的例子供你参考吧,也许并不十分准确。

网友:
上一帖忘说了,直正好的带bec输出的电调,会有一个降压稳压的开关电源电路,首先把输入电压降到5~8伏之间的一个值,这个电源也同时供舵机之类的外设用电,3.3伏的稳压块是接在这个5~8伏的电源后的,所以压降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上一次的回帖差不多已告诉你了;现在你再次提出分析,我试一下吧。
我想你会去查哪个稳压元件的 ...

明白了 解释这么清楚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上一次的回帖差不多已告诉你了;现在你再次提出分析,我试一下吧。
我想你会去查哪个稳压元件的 ...

牛牛,讲的很好~~

网友(2019-05-29):
8.5块的7A电调个体有差异,,就因为看人家评价,可以用3s连续烧掉了两个,

网友:
说白了,大多数器件确实有裕量,但是这些裕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电压尖峰和浪涌而留的,不是为了让你超额使用的。一次不烧不等于就不会烧,为了可靠行,别冒险玩,虽然会有为了系列化故意标低出售的,但大多数为了成本不会这么干的。

网友C:
你们这电调是哪里买的,这个电调是我设计的,肯定不能用3S的

网友:
另外,稳压管不是7133

网友(2019-07-09):
网上搜了一下,FD6288是FORTIOR公司出的一个栅极驱动器,驱动器边上的那个芯片应该是一块单片机,看不清单片机型号,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刷BLHELI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电调是哪里买的,这个电调是我设计的,肯定不能用3S的

那请问这个电调能用改成1s的吗?

网友(2020-12-01):
这个电调并联同型号mos能提高电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