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F3飞控编译Betaflight 4.0固件,增加4.0最新特性

楼主(2019-04-16):
BF4.0固件已经发布了,然而4.0的很多功能F3飞控固件默认并没有包含进去,这不是说F3飞控不能使用这些功能,只是F3飞控空间限制,必须做些取舍。
好了,如果想尝试最新的特性,那么就需要自己编译固件。下面是简单的过程。
首先下载源代码,大概有200多M

然后,进入betaflight目录尝试编译一下

出错了,提示没有arm gcc编译器,让你安装,好吧,安装
大概1分半安装完成,再运行make target=BETAFLIGHTF3就可以了
版本号是4.0.1,后缀是hex文件,就是它了。

我的飞控是BETAFLIGHTF3先看BETAFLIGHTF3原来固件舍掉了哪些特性
进入BETAFLIGHF3目录下,打开target.mk文件
将FEATURE CUT LEVEL = 10 改为 0 OK搞定

先编译试一下,出错了,提示空间不足

我需要GPS功能,先把GPS功能加上吧,其他的该删就删吧
打开文件target.h加上下面几行
好了,先试着编译一下吧。还是不行,继续#undef吧

经过一番取舍之后,终于编译成功了

好了,刷机,进入看看

网友:
这波编译可以

网友:
开源好处立竿见影

网友A:
我的F3刷了4.0以后抽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F3刷了4.0以后抽风了

别说F3,F4也时有问题,注意飞控与实际方向的对应,F3刷个吉利数3.5.6吧

网友B(2019-08-14):
引用 网友A:
我的F3刷了4.0以后抽风了

我的F3刷了4.0以后解不了锁

网友(2019-10-04):
计算机专业的大神

网友:
楼主还在么?  不知道你的ubuntu用的什么版本? 能否告知下具体版本号? 我在编译inav时候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