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日本手改美国手X9Dp遥控器

楼主(2019-04-16):
遥控器全乱套了  不能玩耍了  求大神给一个遥控器调整的完整版  谢谢大神们了

网友A:
总要说一下是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的遥控器吧

楼主:
X9Dp的遥控器

楼主:
大神在哪里啊?

网友B:
用的x7,不知道和x9d一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x7,不知道和x9d一样不

openxt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要说一下是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的遥控器吧

X9Dp

楼主:
哈喽  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请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C:
调一调就可以了,或换一下第五页的输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一调就可以了,或换一下第五页的输入源

第五页是不是混合通道  都删掉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一调就可以了,或换一下第五页的输入源

怎么调  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2019-06-12):
把控拆开试试摇杆后面的弹簧,几颗螺丝松松紧紧你就知道了,再改一下设置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