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V200D眼镜的hdmi画面花是咋回事?

楼主(2019-04-17):
我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有重影和干扰纹~~~自动,N制,P制都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多半HDMI线问题

楼主:
线是眼镜自带的,我没其它的了,,,哪天想办法换条试试

网友:
把电脑分辨率改成720*1280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是眼镜自带的,我没其它的了,,,哪天想办法换条试试

我的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电脑端拔了重新插就好了 分辨率别忘了改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一会试试

楼主:
我接好后,先把电脑改成800x600就行了,然后再改回1280x720也正常了。
但用眼镜看,画面边缘是不清晰的,所以没什么意义,试完还是老实用来飞穿越用了

网友(2019-09-18):
请问这个眼镜怎么连手机呢?

网友(2019-12-09):
想飞模拟器 要用那个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