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电冰箱和微波炉改造

楼主(2019-04-17):
家里有废旧的微波炉和电冰箱,收废铁的人开机60元,不想卖,寻思着拆了做点东西,比如微波炉里的变压器做电焊机,冰箱里的压缩机做真空泵什么的,给点意见

网友A:
做点焊机,气泵

网友B:
压缩机可否做个喷笔的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可否做个喷笔的泵?
应该可以吧

网友C:
废物利用精神可嘉。

网友D:
等着看楼主的改造成果

网友E:
期待后续结果

网友F:
你可以把自认为有用的零件拆掉后再卖。不过冰箱确实也没啥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可否做个喷笔的泵?
最好加个气罐,气压稳定,但得加压力表等一些安全设备,气压不能超过气罐的承受压力,安全第一

网友H:
论坛里有好多这方面的帖子。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比卖废品有价值。

网友I:
网上大把的冰箱压缩机改气泵的。

网友J:
冰箱压缩机可改气泵微波炉变压器改点焊机

网友K:
好玩的东西,快拆。卖了后悔啊!

网友L:
微波炉的变压器改成碰焊机很简单。把高压线包锯掉,再用粗口径的电缆穿绕1~3圈就可以用了。

网友M:
改造成本很高的,气泵和点焊机做完估计还得投入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