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GPS不能保存配置续集

楼主(2019-04-17):
书接上回:话说我上回发现了乐迪的M8N GPS上面的芯片后备电池引脚虚焊导致了不能保存配置,焊好后问题暂时性解决了,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发现在PC上配置好的数据,在几个小时后就会丢失配置,那说明后备电池的电用的很快。这个在和ublox官方论坛中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本来我都要放弃这个事情了,试着在网上再找了一下的相关资料,发现北天的BN-880的某宝上讲,是可以保存配置的,那我就开始好奇了,北天和乐迪的两个模块到底有什么地方不一样,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北天模块的拆机图,半夜问了一下店主也没有回,估计是嫌我烦了,搜啊搜的,在RCgroup上看到另一位仁兄在怀疑自己的M8N是国产货,然后有位大佬居然把自己的BN-880拆给他看了,我可乐了,看到图了是这样的

咦,有个FLASH在上面,这个很有意思了,要知道我这个乐迪上面并没有存在FLASH这种东西,数据全部是存在RAM(掉电会丢失)里面的。既然是FLASH那么就是SPI了,去翻手册,发现确实是有个存储配置的FLASH的,但是ublox叫SQI,我之前搜文档时搜的是SPI,搞清楚事情后,开始看手册上有没有讲如何配置这个FLASH的使用的,找到芯片有三个引脚和这个FLASH相关,有一个脚名字叫PIO5,这个如果是悬空的话,就是表明用户想使用FLASH存储功能,接地就说明不使用,如果你不使用FLASH功能的话,会空出两个脚去配置M8030的一个LDO输出。不太搞的清这个输出电压有什么关系,看了一下图发现只是晶振使用的一个电压,并且。在有无这个FLASH的时候,这个图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我觉得我是可以上FLASH的,也说明了乐迪确实在省钱。这里如前一个帖子的一位模友所说,乐迪确实在控成本,一颗从正常渠道来的W25Q16不过才1块钱左右,乐迪的GPS某宝在120左右,BN-880某宝最低在80,最高在100左右。但BN-880有FLASH,乐迪的,并没有。而且众所周知,用在飞行器上的GPS如果以默认的1hz输出根本没有办法抑制飞行器的飘移,所以才需要10hz的输出率。
不说题外话了
之后我想的是参考一下官方的图和器件自己设计一个GPS模块,匹配一下乐迪的壳子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没有那么做,主要因为是因为设计买料焊接,成本肯定不止80块,我不如买个BN880,其实是板子是四层板,更贵了。于是乎,就想直接在乐迪的板子上进行动手术吧。先把芯片用风枪给吹了下来,把上文提到不该接地的引脚,全部用刀片割了开来,万用表测一下没有问题后,又把芯片给焊了回去,开始飞线。
是这样的:

再焊个FLASH芯片上去
是这样的:

然后断开板子的的电池,让配置直接每次都直接从RAM里面丢失,然后看配置有没有存到FLASH里面,试了一下果然是可以的。说明我操作是对的。
总结:有需要用到10HZ输出的模友,无脑上BN-880即可,套个热缩管,省钱又省力,千万不要看着有几个灯就上我这模块

楼主:
补充:为防止有人说我是托,我特地又去淘宝购入了一个BN-880,三天再发评测

网友:
这技术牛啊,飞线漂亮

网友A:
我的设备参数什么都调好了,真的是外置罗盘和GPS,然后带到外场后,这个所有的舵的都不对的,是不是原因没有这个存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设备参数什么都调好了,真的是外置罗盘和GPS,然后带到外场后,这个所有的舵的都不对的,是不是原因没 ...

应该不是GPS只会影响性能。并不会影响功能,也就是说只是性能会降低,但功能应该都是正常的,并不会出现舵位不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