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6再进化........

楼主(2019-04-17):
       上个月有了难得的休息时间,突然闲了下来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连续3天没出门,每天不是在床上就是在沙发上,睡到自然醒、玩到自然睡。。。在老婆即将爆发的时候,我一瞥眼看到了架子上的Y6,于是成功躲过了一场家暴。       之前装的Y6因为设计时考虑不周,造成机舱和电池仓尺寸偏小,无法使用更大的电池,设备也安装的比较局促,存在不稳定的因素。既然如此那就改一下吧,Y6不够大那就改X8吧!从沙发上爬起回到了电脑前,画图、验证、传图。两天后收到了雕好的碳板,花了一天时间拆机、重新装机、调试,然后就是找时间试飞了。到现在为止已经飞了20多个架次了,无故障无坠机,对于这次改进升级基本还算满意。配置是A3+LB2+X5,电调是好盈铂金30A,电机是DJI 4114 400KV,配飞越1555折叠浆。电池是格式6S10000mAh智能版的。轴距800,连上电池和X5有6KG重。不挂云台能飞20分钟,挂X5飞16分钟、挂Z3能飞13分钟。航时还是短了点,勉强够玩。DJI的这个电机太重了,每个差不多有160克,光是8只电机就有1公斤多,要不是看他做工好的话真不想用这个电机。。。。。。
      还好这个X8不是用来干活的,自己玩的话,带上两只电池基本也够了。关键是方便带出门啊,比起悟1来说,X8真的太有优势了。X8更大、更快、更稳、更抗风。航时跟悟一样,除了没有壁障,其他各方面都完胜悟1。折叠后只有悟1的一半大,后备箱也好,副驾也好,随便那儿一放就好。

网友:
上图观摩一下

网友A:
X8续航不行吧,其实四旋翼足够用了,续航能增加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X8续航不行吧,其实四旋翼足够用了,续航能增加不少

那天有空了我拆掉4个电机电调看看续航会不会增加。不过我估计不会有多少改变!

网友B:
换电机加电池容量

网友C:
架子好漂亮呀。可以求图或者是求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机加电池容量

换电机肯定是最直接的提升航时的方法,但我手上有10个DJI 4114啊,不用的话又觉得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架子好漂亮呀。可以求图或者是求加工吗?

就是自己做着玩的,你要图纸的话我可以传给你,但是尺寸和结构都是按照我手头现有的零件来设计的,你照图纸加工的话不一定合用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自己做着玩的,你要图纸的话我可以传给你,但是尺寸和结构都是按照我手头现有的零件来设计的,你照图 ...

嗯,没关系我想试试。可以传个图纸过来吗249914921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没关系我想试试。可以传个图纸过来吗2499149219@qq.com

好的,图纸已经发你邮箱了。用CAD2019打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图纸已经发你邮箱了。用CAD2019打开。

好的,非常感谢,让我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非常感谢,让我尝试一下。

需要3D打印的零件你直接在结构图里边复制出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3D打印的零件你直接在结构图里边复制出来就行了

好的,现在在单位等我回去读图。若有哪不清楚还得找您请教呢。

网友D:
超级帅,请教这x5的安装板是m600用的那个吗。我用4114四轴挂x5,16000电池会太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级帅,请教这x5的安装板是m600用的那个吗。我用4114四轴挂x5,16000电池会太重吗?

对的,就是用那套连接件,但要搭配LB2才能用。如果是四轴四桨的话,还是用DJI 4114,挂X5,16000电池,我估计续航可能难以达到10分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用那套连接件,但要搭配LB2才能用。如果是四轴四桨的话,还是用DJI 4114,挂X5,16000电池,我 ...

那如果是飓风4114,4轴用多大电池合适,悟3512都有9000 ,6s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是飓风4114,4轴用多大电池合适,悟3512都有9000 ,6s

我没有用过飓风电机,刚刚淘宝搜了一下,这电机参数真让我吃了一惊,U4114 400KV配1555桨,100%油门居然有3.3KG的拉力,50%都有2.2KG的拉力,如果是真实的话,那用16000的电池,续航时间应该也能轻松进20分钟啊。我用的这个DJI 4114 400KV电机最大拉力只有1.37KG。如果你用了飓风电机,真的有那么好的话,请跟我说一声,我也换飓风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过飓风电机,刚刚淘宝搜了一下,这电机参数真让我吃了一惊,U4114 400KV配1555桨,100%油门居然 ...

嗯,谢谢回头装的时候试试看

网友:
wow楼主好棒,求个图纸565691149@qq.com

网友(2019-06-07):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过飓风电机,刚刚淘宝搜了一下,这电机参数真让我吃了一惊,U4114 400KV配1555桨,100%油门居然 ...

光看拉力没用,要看力效,7点多的力效都差不多,能搞上9以上就很牛了

网友E(2020-05-13):
引用 网友D:
嗯,谢谢回头装的时候试试看
飓风电机4114试装了吗?效果怎样有提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