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a7维修完成

楼主(2019-04-17):
经过测试  陀螺仪  舵机  接收机晾干后可以正常使用  不过我还是换了mb陀螺仪和接收机  电调返厂  说是烧了bec  300维修  还行  这回电机插头套了塑料套

另外我把电调设置成了固定翼模式  但是打熄火开关油门在30左右(之前定速的  用于熄火反悔)  普通模式还最低是0  电调上电自检后  习惯性切熄火  电机马上开转了  还好当时手刚好抓住大桨  然后马上切一般模式  700级别的电机启动力矩还是很大了  直接把桨卡出一个缺口

没办法  只能换桨了  不过新桨桨根厚度是12的  所以用雕刻机做了两个碳纤维的垫片

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模友调机的时候把电机拔掉两根线 保证安全

网友:
赞一个,支持到底玩航模

网友:
这就是祸不单行吗,修好了还要再废一对大桨

网友A:
电调修一下300,哈哈,其实压根就没修,或者成本1-2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修一下300,哈哈,其实压根就没修,或者成本1-2元而已

我拆开看了  BEC板子换了

网友:
这,大桨又毁了。

网友:
700突然转了  吓死人啊

网友B:
电调油门不是高于40才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油门不是高于40才启动吗

固定翼模式不是

网友:
A7飞的怎么样

楼主:
挺不错的机子

网友:
哪些是和7.2通用

网友:
继续搬砖。

网友:
請問為何用固定翼模式?
沒有緩啟動,小心甩槳。
450甩起來就蠻利害了
700甩起來不知啥狀況

楼主:
旋翼头 主轴 尾管 尾巴

网友:
这个大桨没有伤到前面,后面这样用AB胶粘上可以用,温柔3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