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起飞后甩尾自旋

楼主(2019-04-17):
现在遇到个问题 ,查不出来,起飞后尾巴自旋,方向都打死了,还是在那自旋

网友A:
检查陀螺修正方向,皮带机检查皮带方向

网友B:
电直的问题确实太多了。而且有的问题经过调试后好了,但是怎么弄好的却不知道。

网友C:
先找问题,找到再过来解决问题。只要努力学习,一切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直的问题确实太多了。而且有的问题经过调试后好了,但是怎么弄好的却不知道。

油直问题也不少啊,光发动机毛病就很多,不过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陀螺修正方向,皮带机检查皮带方向

尾陀螺都是对的,我用的是轴传动,已经解决了,出现这种情况是发动机中速和高速油针被动了,发动机转速不够,螺距行程到位了,虽然尾陀螺也锁尾了,但是因为转速不够尾桨转速达不到锁尾的效果,导致给油飞起来后会甩尾,刚调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问题,找到再过来解决问题。只要努力学习,一切都不是问题!

恩,虚心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虚心求教

问题找到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陀螺都是对的,我用的是轴传动,已经解决了,出现这种情况是发动机中速和高速油针被动了,发动机转速不 ...

喔,甩尾是暂时性的啊,我还以为一直自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