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用futaba 6EX 2.4G吗?

楼主(2019-04-17):
我的控(futaba 6EX 2.4G)是2008年买的,上次飞行还是2012年。放好久了。昨天拿出来飞了下模拟。原装充电电池不敢用了改成装5号电池。改天想出去飞一下,不知道是否能用

网友A:
这种控20年都不会坏,4fv还用到现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控20年都不会坏,4fv还用到现在呢

谢谢!空了去飞飞

网友B:
起飞前检查所有摇杆、开关、传感器正常,再拉距一下

网友C:
一直在用

网友D:
一直在用【玩船,T6EXH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前检查所有摇杆、开关、传感器正常,再拉距一下

谢谢!“拉距”就是把发射器和接收机隔一段距离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用

性能良好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在用【玩船,T6EXHP】

good

网友E:
原装充电电池也是十几年不坏!充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充电电池也是十几年不坏!充电试试?

原装电池昨天充电一天,晚上试飞模拟器还是杠杠的。看来时间不是问题啊,都11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拉距”就是把发射器和接收机隔一段距离测试吗?

降低发射机功率,把接收机拿到50米外看看信号还正不正常(如果有此项功能)
或搞个便宜的飞机(比如su27)直接上天飞,看看遥控距离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发射机功率,把接收机拿到50米外看看信号还正不正常(如果有此项功能)
或搞个便宜的飞机(比如su27 ...

非常感谢

网友F:
电子设备一般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设备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我用6ex的72m的

网友:
我的第一个控也是6ex,pcm的!拉杆天线!

网友G:
我的就是6EX,2.4G的。一直都在用,从未失控。电池用3s锂电池已经换了几个了。

网友H:
能用,我还用着10年前的FF9呢~

网友I(2020-03-26):
我的6ex72m一直到现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用,我还用着10年前的FF9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就是6EX,2.4G的。一直都在用,从未失控。电池用3s锂电池已经换了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6ex72m一直到现在了

网友J:
镍镉电池寿命超长的,不怕过放。我的1999年rd6000前几年还在飞呢。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镍镉电池寿命超长的,不怕过放。我的1999年rd6000前几年还在飞呢。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