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凤凰模拟器上,直升飞机侧滑且缓慢自旋转,怎么解 ...
请教在凤凰模拟器上,直升飞机侧滑且缓慢自旋转,怎么解决?

楼主(2019-04-17):
我是小白,刚刚入手K110,在凤凰
模拟器
上练习,直升机总是侧滑,且绕自身的中心轴缓慢旋转,不知道该怎么调节补偿,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啦,先谢了!

网友A:
遥控器效准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模拟器比真机难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比真机难控制
是拉,没有真机有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