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版本APM求救

楼主(2019-04-17):
很久没玩了,翻出来个apm  和GPS
但是不知道怎么接线,GPS接头坏了,尴尬啊

网友:
我们也好久没玩这个了,

网友A:
1、红 2、黄 3、绿  4、空  5、黑       小头 1、4 空 2、桔 3、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红 2、黄 3、绿  4、空  5、黑       小头 1、4 空 2、桔 3、白

没懂起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懂起什么意思呢

就是按照你上面照片上的gps插口方向,从左到右分别为1-5针 对应的接头 也是1-5 分别是接在1是红线,2是黄线。。。 底下那个接口也这样线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按照你上面照片上的gps插口方向,从左到右分别为1-5针 对应的接头 也是1-5 分别是接在1是红线,2是黄 ...

感谢感谢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拆开,GPS模块中与大面积覆铜、屏蔽罩、天线地相连的是电源地,与降压芯片相连的是电源正,余下的是RX、TX和空针。电脑插上个usb转uart的模块,用串口助手之类的软件测试分出RX和TX。罗盘的看协议,IIC就两根线,只要电源没插反,其他随便试。

网友(2019-07-13):
正负分出来  rx tx随便接  不行就调换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