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眼镜接收机测评】SKYO3 vs TURE D vs OLW RX

楼主(2019-04-20):
两款肥鲨的接收机对比测评 与SKYZONE 03对比   因为手里没有RF所以没法进一步对比~!先上对比视频在户外的大场地,然后是猫头鹰的简单介绍和设置~!
TURE D
OLW RX 猫头鹰

规格参数
• 尺寸: 42 * 25 * 23mm
• 重量(净重): 23g
• 兼容性:  所有Fatshark系列眼镜                  (V1,V2,V3,HD1,HD2,HD3,SE,HDO 和 Attitude V3, V4)
• 操作界面: 轻触按键 * 3, 0.91" 128x32 OLED 屏幕, Micro-USB
• OSD: 支持
• 固件升级: 支持
• 输入电压: 5V
• 耗电量: 390mA
• 支持频率: 5.3-6.0Ghz (A,B,E,F,R,H 和低频 U,L,O 频段)
• 菜单: 频道, 频率, 收藏夹, 频道扫描和寻机模式
• 天线接头: 2 x SMA (内孔外螺)
• 特点: 高频率模块切换,特殊的抗干扰算法(非开源)
配件清单
• 3D打印外壳 * 1 (PETG材质,支持Fatshark Dominator系列眼镜)
• 快速指南
猫头鹰官网:www.owl-rc.com

Main Menu(主菜单)

长按“选择键”进入主菜单
Channel(频道):  预设了常见的一些频道
Frequency(频率) :  自由选择频道 ( 步进精度 1/10Mhz)
Favorites (收藏夹):  可以查看所有已收藏的频道
Band Scan(频段扫描):   扫描已占用频道或检测周边干扰源
Finder(寻机模式):   使用下接收机搜寻信号
Setting(设置):   对接收机进行一些个性化设置

楼主:
眼镜各有各的优势!看针对哪种环境!猫头鹰适合在废弃的楼房和地下车库!他可以接收反射面收到的信号,反射回眼镜!肥鲨眼镜能不断升级接收,潜力大!价格贵!sky价格便宜,又适合中国人的脸型!但是缺点就是硬件不能升级!但是贵在效果稳定!没有在楼里面试试!可能再去换个环境测试下!
前面的视频TURE D已经被击败了,后面就1V1测试的废弃楼~!猫头鹰  VS  SKYZONE03~!1V1 ~!视频最晚明天就上传完毕~!废弃楼测试

网友:
所以T-D 和老鹰差别大吗 还是玄学

网友A:
我用黑羊单接收+单平板,对比OWL双接收+平板+黑羊全向接收
在地下车库飞,OWL提升效果显著,效果最差的地方只是雪花,但黑羊单接收已经闪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黑羊单接收+单平板,对比OWL双接收+平板+黑羊全向接收
在地下车库飞,OWL提升效果显著,效果最差的地 ...

有时间可以把DVR发上来~!让大家都参考参考~!呵呵~!

网友B:
我这阵子一直用RF在废弃的楼房里飞,通过我的使用用认为从功能和效果应该是目前最好的双接收了,有机会楼主可以对比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阵子一直用RF在废弃的楼房里飞,通过我的使用用认为从功能和效果应该是目前最好的双接收了,有机会楼主 ...

是的!我看老外的几个视频了!也想试试呢!找个废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