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 这里怎么调

楼主(2019-04-17):
泰世3x, K8, Futaba14sg, 这里调感度,GY2, GY3调成多少合适,还是不用调?

网友:
k8感度通道没设置的话这里好像调了没用吧,在软件里调

网友:
只需要调洗了rud  其他不需要   K8电脑调的

网友:
调第一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2004&extra=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我明白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