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 wind飞翼愉快飞行(稍后上视频)

楼主(2019-04-17):
ar wind飞翼愉快飞行(稍后上视频)
我的ar wind飞翼,采用了OMNIBUSF4V3飞控,INav  inav_1.9.1_OMNIBUSF4V3固件,由于之前用过F3飞控玩过四轴穿越机,很是失败,虽然能飞起来,但无法控制,在空中高速漂移,最后掉下来,一气之下,低价卖掉了。所以对这种飞控并没有太大信心。那F3飞控里默认的是clean固件,而且还没法刷。
这架飞机去年就装好了,一直没有时间飞。最近天气暖和,抽空出来飞一下。重来没有飞过这种飞机,对其特性并不了解,比如起飞速度,滑翔速度啊等,网上说其飞行速度较快。
由于没有真正用过这些飞控硬件和软件,对其中的概念没有直观的了解,比如,ANGLE  HORIZON模式到底有啥不同。回家模式能不能用等。
2019年4月13日
第一次飞行,解锁,ANGLE  模式,全油门起飞,差点掉下来。飞了一段距离后爬升,爬高,速度果然够快,一下子就飞远了。而且由于ANGLE 模式的转弯半径太大。飞出好远才把头掉过来。后来把油门降下来,好控制点。然后切到HORIZON模式,发现该模式下可以横滚,明白这两个模式的作用了。在该模式下比较灵活。需要操作反应快点。由于场地太小,树木较多,最后降落时撞上树,还好摔得不重。
总结,飞控的稳定效果非常棒。因为飞翼是不稳定的飞行器,无法自稳,所以必须用飞控,而这个飞控让飞翼在空中平稳飞行,有点风也不怕。 在你松开遥控的时候,他就恢复水平飞行。这样让你在飞机飞行状态混乱的情况下,简单的放手就可以救飞机。有飞大疆无人机的感觉。同时,基本掌握了飞机的飞行性能。
2019年4月15日
第二次飞行,这次找到一个非常开阔的地方,有大片的草地,远处都是平地,飞飞机简直太理想了。
这次找了一个同事,作为助手。我带上FPV眼睛,体验一下飞FPV的感觉。但是由于基本上第一次飞FPV,所以比较谨慎,请助手帮助我抛飞机。飞机顺利起飞,飞到高空。在FPV里感觉很怪,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想找到起飞的地方很不容易。飞了一会。发现靠自己是飞不回来了,更无法靠FPV降落了。试试回家模式,遥控不起作用了。他就自己飞了。助手说找不到飞机了。我感觉拿了FPV眼睛,发现飞机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哈哈,这个回家功能真好使用。控制飞机降落。
2019年4月17日
第三次飞行,今天飞行开始很正常,但是在换视频接受眼镜时出了岔子,飞翼飞到很远的地方,直接就看不到了。后来赶紧切到回家模式,可以过了好久没反应,以为可能坠毁了,可是过了一会,居然发现它慢慢悠悠的从东边飞回来了。太开心了,这个回家模式果然非常好使。

总结,1、FPV和直接控制飞机的感觉很不一样。看着FPV飞心里很没底。
2、回家功能,真的能用。这下不用担心飞机飞远了,飞不回来了。
3、由于飞控的控制,其实,我不需要助手也可以用FPV。就是让飞机飞起来后,不管飞机,带上FPV,然后继续操作。回来后,不管飞机,从容的拿掉FPV,操作飞机降落。

这下,终于可以像网上的高手一样,控制无人机较远的距离上自由的翱翔了。这和在100米之内飞航模比起来,可好玩多了。

网友:
日记写的不错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抛飞模式  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抛飞模式  很爽

好的,下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抛飞模式  很爽

高手,有没有试过让飞翼远航啊?

网友B:
为什么飞翼没有飞控就无法飞行呢?还真没遇到过这种飞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飞翼没有飞控就无法飞行呢?还真没遇到过这种飞翼~

大卵把,要看自己胆量和技术了

网友:
飞翼的重心调好了是可以非常稳定的脱控飞行

网友:
第一眼以为是空速管,原来是天线

网友C:
辉盛舵机FP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辉盛舵机FPV……

对,六元一个

网友D:
飞翼不装飞控也可以啊,我飞X6一直没装飞控,也挺稳的,就是降落Dan疼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翼不装飞控也可以啊,我飞X6一直没装飞控,也挺稳的,就是降落Dan疼点。。。

我感觉X6不装飞控比装了飞控要好飞,装飞控后舵量行程不好控制。调到空中舵量适合的舵量的时候在起飞阶段又太小了,导致手抛秒炸- -

网友:
飞FPV螺旋桨尽量别用O圈,空中蹦断了都还不知道。不像目视飞行你可以看到螺旋桨脱落了。

网友E:
6666,第一次见fpv这样固定桨啊,飞远了,断了,找不到,损失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6666,第一次见fpv这样固定桨啊,飞远了,断了,找不到,损失就大了。

OK,吸取经验

楼主(2019-06-27):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抛飞模式  很爽

最近,学会了抛飞模式,不错很好。你的飞控上焊了两个电容,是给图传滤波的吧?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学会了抛飞模式,不错很好。你的飞控上焊了两个电容,是给图传滤波的吧?效果如何?

焊接电容效果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飞翼没有飞控就无法飞行呢?还真没遇到过这种飞翼~

因为飞翼没有垂直安定面,属于静不稳飞行器,但是嗯……如果你能像八爪鱼一样操作,并且有快银的反应速度的话,低速状态下有没有飞控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飞翼没有垂直安定面,属于静不稳飞行器,但是嗯……如果你能像八爪鱼一样操作,并且有快银的反应速度 ...

同感

网友(2019-09-26):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抛飞模式  很爽

我问下天9在设置关控自动返航时,需要在控里设置失控保护吗

网友:
那两翼尖我感觉就是垂直安定面,没飞控玩得也挺爽的,可快可慢

网友:
玩fpv和远航可能就得用到飞控辅助飞行了,没玩过fpv的我感觉看不到飞行姿态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网友:
这种的感觉比较耐用

网友(2019-12-07):
F4V3飞控 OMNIBUS inav固件,连上舵机没有反应,电机舵机输出打开了,遥控通道也有映射,插电池的时候舵机会动,但是用控控制舵机一点反应都没有。电机用地面站控制可以转,遥控控制没反应。电调信号线是pwm1,左右舵机信号线接3、4,完全是按照飘飘的帖子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