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 osd 的调参软件怎么用?

楼主(2019-04-17):
这完意怎么用。设置好了写不到飞控里。飞盈佳乐塔控

网友A:
这个版本要给钱的,可以去下载1.68板,那是最后一个免费版本,要装jdk,慢慢研究吧,我以前折腾了好几天,踩了无数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要给钱的,可以去下载1.68板,那是最后一个免费版本,要装jdk,慢慢研究吧,我以前折腾了好几天, ...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要给钱的,可以去下载1.68板,那是最后一个免费版本,要装jdk,慢慢研究吧,我以前折腾了好几天, ...

jdk是什么东东

网友B:
穿越机里不建议再折腾MWOSD了
外置OSD供电不稳定 很容易黑屏
需要OSD还是上F4以上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里不建议再折腾MWOSD了
外置OSD供电不稳定 很容易黑屏
需要OSD还是上F4以上飞控吧

嗯嗯,这不是有个飞盈佳乐的塔控想要利用起来。感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