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不上高端设备,全手工做的桌面级吸塑机

楼主(2019-04-18):
模型上的很多透明件,用3D打印还是不够美观,还是需要用PVC来加工成透明件会比较合适,翻了某宝,有成品桌面级吸塑机卖,好像还是韩国的。比较贵。查阅了一些国外的视频,还是动手自己做一台。

先看翼下 成品吸塑机,原理是相当简单的。

自己做打算做一台吸塑面积在300*600左右,发热单元用5000W左右。架子还是使用了型材架来搭建

为了能比较合适进行送模具,所以最后还是用了导轨

用2020型材架搭建的发热单元盖子

使用气缸来推动模具上下移动(当时是想手动就行)

使用低压24V电控制 发热管部分,用了40A 继电器

整体样子

用了4根碳发热管 每根长度800MM

成型效果,还算满意

网友:
真是厉害,高手高手

网友:
要吸真空吗

网友A:
涨知识了,视频中是底下有吸气孔,把多余空气吸走吗?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B:
正愁找不到地方做吸塑的地方,楼主可以接单帮我做几个不?

网友:
哈哈,我们一直在用,吸塑机舱盖,机仓罩。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吸塑打版机 就可以呀  又不贵。还是楼主这个漂亮。打版机都好丑

网友C:
楼主是高手吸塑的模具是什么样的?望楼主介绍一下

网友D:
什么时候出fw190啊?

网友:
论坛从来不缺高手

网友E:
LZ 这个能吸多厚的PVC板?

加热均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出fw190啊?

fw190 以后再出吧,原来出过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这个能吸多厚的PVC板?

加热均匀吗

整体还可以的。PCV面积是60*30.发热管长度是80CM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这个能吸多厚的PVC板?

加热均匀吗

我目前最后吸过1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涨知识了,视频中是底下有吸气孔,把多余空气吸走吗?

是的,底部可以用真空泵,吸尘器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愁找不到地方做吸塑的地方,楼主可以接单帮我做几个不?

理论上可以。你模具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高手吸塑的模具是什么样的?望楼主介绍一下

我一般是3D打印 模具,然后翻成石膏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高手吸塑的模具是什么样的?望楼主介绍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可以。你模具有吗?

模具我自己做好,先联系到你。
能做吸塑,座舱、头罩什么的就好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我自己做好,先联系到你。
能做吸塑,座舱、头罩什么的就好办多了。

我q 35662603

网友:
真是高手!!!

网友(2019-06-03):
这个确实牛

网友(2020-07-23):
楼主,可否帮吸几个滑翔机舱盖。

网友:
看后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塑料片是不是专用的?

网友(2020-10-02):
标记备用。

网友:
工艺流程、设备结构合理!~~

网友(2020-11-03):
厉害,吸塑都自己搞了,5KW发热单元,电费不得了啦。

网友(2021-01-02):
楼主你好 这个塑料片是什么材质 能告知下具体型号吗 谢谢

网友:
麻烦问楼主  用多大真空泵       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