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接接收器电池

楼主(2019-04-18):
买了艘船,里面没电调,有两个
舵机
,我是不是在买给6v接收器
电池
直接插到接收器,就能控制那两个?舵机?我新手,大神指教

网友A:
是的, 但是你船的动力呢? 电动船, 动力还是要电调

网友B:
是的,可以先试舵机,没电调电机是不行的

网友C:
要跑起来,最后还是要电调的,直接用带BEC的电调就很方便给接收机供电了

网友:
要电调要电调要电调

网友D:
万一是帆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