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提k110

楼主(2019-04-18):
喜提k110 飞了1天发现飞机喜欢乱跑,悬停时要大行程调整,然后我把十字盘全部调平 发现现在连起飞都不行了,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楼主:
这个飞机天生侧一边

网友A:
我关心多少钱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关心多少钱入的?

网友B:
我是按说明书调的螺距曲线跟油门曲线,感度85好飞的一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套吧?听说有360单机

网友:
三支连杆都调长点,桨距不够吧

网友:
小飞机不是更灵活更难搞

网友:
499可能是翻新机,有点毛病正常

网友C:
直接上450L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450L得了

我怕自杀式起飞

网友:
买产品还是要到正规的渠道购买。。咸鱼2手市场就算了,没有任何保证。。。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舵机抖舵引起的,中过招,起飞就炸机,伟力XK的舵机质量不太好,要看运气,买了几个伟力舵机都有抖舵问题。换上好舵机就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套吧?听说有360单机

全套499

网友:
为啥我卖的舵机行程有问题   不够 明明可以120度以上     只能加长舵机臂

网友:
我买全套560元,再送两个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怕自杀式起飞

我也是 只敢玩200一下的,大的杀伤力太强!

网友:
保证中立点的时候零桨距,切熄火直接目测就行了,怎么会飞不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说明书调的螺距曲线跟油门曲线,感度85好飞的一笔

K110哪里可调感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全套吧?听说有360单机

哪里有|?求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里有|?求链接

我也在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K110哪里可调感度?

控里啊,第一档是6G自稳模式,我是14SG的控很好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控里啊,第一档是6G自稳模式,我是14SG的控很好调

你说的是5通道的3轴6轴切换吗?固定值-100和100,其他的值能改变感度吗?

网友E:
印象中是在1688上,最低批发3台,但是现在没看到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5通道的3轴6轴切换吗?固定值-100和100,其他的值能改变感度吗?

你看看这个图吧,讲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印象中是在1688上,最低批发3台,但是现在没看到有了

那就等会吧,刚收三台驰远的小鸡。

网友:
引用 网友D:
K110哪里可调感度?

在遥控上调,看遥控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