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10油动平跑车的问题

楼主(2019-04-18):
从网上购买了一个全新的油动平跑车,用的先豪18级甲醇发动机,主油针副油针都有,我用的直升机威宝百分之30的油,因为之前一直玩直升机。剩下很多油,不知道怎么回事调好油针,怠速车也不动,加速车很猛的转起来了,能运行大概一到两分钟吧,然后就熄火,打燃两秒又熄火,然后继续打,始终一样的,放一晚上又能打燃,加速也顺畅,运行一会儿又这样,打燃加速就熄火或者过十多秒又熄火
<

楼主:
到底是油太好了的问题还是发动机的问题呢?
<

网友A:
新车新发动机要富点油好,看样子似手怠速贫油或吸不起油。
<

网友:
还有就是火头选好点的,OS的8号就行。
<

网友:
主油针再开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车新发动机要富点油好,看样子似手怠速贫油或吸不起油。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能吸油啊

楼主:
我主油针各种都试了,也不行,不知道换个油会不会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能吸油啊

五楼讲的对。
油料也就是20%、25%、30%这几种吧,你新发动机应该是还没有磨合好。主油针大点,加油不灵利,排烟大一点很正常的;主要保证怠速不熄火,同时尽量让车慢跑起来,让发动机有负载而不是空转。
跑完一个车载油箱的油,打开火头看看活塞面上有没有积碳就知道了,如果黑的很严重,可能要调小些油针或换25%的油,如不是,就没什么问题;另看火头的发热丝,不会发白或发黑就很好。
跑个三箱油,约150cc到250cc后,再重新调校油针,直到加速反咉灵利,怠速又稳定。
如果,磨合后机器内部很黑,要拆下清洗,国产发动机常见金属碎屑的,多注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楼讲的对。
油料也就是20%、25%、30%这几种吧,你新发动机应该是还没有磨合好。主油针大点,加油不灵利 ...

好吧,现在的问题就是,用的威宝百分之30,一开始可以打燃,不过推油门也不熄火,运行个差不多一分钟后,加油就熄火了,只是怠速不熄火,稍微推油门就熄火,然后多运行几次,打燃一两秒就熄火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油针各种都试了,也不行,不知道换个油会不会改善

换化油器接口的密封圈
<

网友B:
威宝? 换油 油太差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威宝? 换油 油太差

现在网上都买不到什么好油了,有的用就不错啦,国家好像禁止油品运输啊。
我用的都是speed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网上都买不到什么好油了,有的用就不错啦,国家好像禁止油品运输啊。
我用的都是speed的

很多油都能买到呀  ys就挺好  就是有点贵 330一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