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教练线插头叫什么

楼主(2019-04-18):
就是乐迪、天地飞这种接口,我打算自己做教练线

网友:
航空插头吧

网友A:
s-video端子或是簡稱S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s-video端子或是簡稱S端子

谢谢大师哈哈

网友:
自己做就改控里面的接头呗,你有啥头,就改啥接口

网友:
迷你4芯S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