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大续航双发手抛机(内含价格)

楼主(2019-04-19):
追求个大续航手抛机,治治颈椎病。
配置:一米手抛,旧机改造
电机:大疆晓拆机电机 9克 19元
电调:淘宝或闲鱼2S 2.2克 8.5元
舵机:标称3.7克,实际5.2克 11元
桨保要2mm的 淘宝能找到,慢慢找。2元
说明几个数据,虽然不严谨但是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和方向。
晓电机匹配5030-5045二叶桨,2S动力7.6V左右
0.5A 静推力 48克左右
1A 静推力  80克左右
1.5A 静推力 105克左右
再大没有测试,其实是条件不允许。
续航按照0.5推重比算,双发也就是1A电流,100克左右推力,双发这个晓电机g/W 高达13克左右,续航力应该可以达到预期。
改好空机146克,这几天续航力测试均为2S,3S这个电调应该不支持。
350mah 24克10分钟,单片电压到3.85
500mah 34克18分钟,单片电压到3.83
1100mah 60克 30分钟,单片电压到3.82
电池实际可以继续往长时飞,但是脖子扛不住了。

舵机在机背,接收机在机腹。
电池仓必须开大,适应24-60克电池配重。
这机上反比较大,开不开副翼都很好飞。我把方向舵插副翼通道了,顺手一些.

网友A:
静推力的数据和飞起来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推力的数据和飞起来不是一回事

确实不是一回事,但是有个参考方向嘛

网友B:
楼主挺喜欢钻研的,楼主能不能再测试一下同样电池合理配置后双发和单发哪个续航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挺喜欢钻研的,楼主能不能再测试一下同样电池合理配置后双发和单发哪个续航更长。

这机本来就就是晓电机单发前拉的休闲机改成双发的,改的原因有二个,一个是单发拉力不太够,风大不好整。二是小电池续航力不是很理想。我记得350mah电池,最多飞六七分钟,现在好了,全油推重比过一啦,续航力也上去了。

网友:
    飞盈佳乐有款15a的迷你电调比你这个小的多,还可以3s

网友:
这电机续航真的超长,我改的85cm翼展,2s400ma可以飞半个小时

网友C:
晓的电机效率有这么高吗?如果数据属实,估计又要在论坛掀起一波晓电机的小高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晓的电机效率有这么高吗?如果数据属实,估计又要在论坛掀起一波晓电机的小高潮了。

我采用的测试方法肯定是非常不严谨,不科学的。但是这机子实际飞行时间确实是放在哪里的。近期朋友也要改几个1306,配4045桨的双发,同类机子比下续航就知道结果了。后续再向各位魔友汇报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采用的测试方法肯定是非常不严谨,不科学的。但是这机子实际飞行时间确实是放在哪里的。近期朋友也要改 ...

我算的那个13克/W是指的单发在0.5a,大概推力48克的情况下。双发就是1A,100克左右推力。大油门,推力提高的情况下,效率必然要下降。

网友:
桨一旦确定了,静推力其实就说明了所有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算的那个13克/W是指的单发在0.5a,大概推力48克的情况下。双发就是1A,100克左右推力。大油门,推力提 ...

其实做个拉力测试也不是多大的事,去年就指导学生做过几组实验,但是现在外地出差,不好操作了。不然本来准备把所有常用的电机和桨叶都挨个测试一下,做成一个基本数据库,对于穿越机的动力选型可以提供一些参考。不过以前测出来的数据居然会比淘宝卖家给出的拉力数据偏大,有可能是设备误差,也有可能是因为静推力会偏大的原因。

网友:
这电调是可以上3S的,已实飞

网友:
很好看,舵机怎么装的,机身切开两半吗?

网友:
都是大神,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周师傅,利害,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