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通239耗电异常

楼主(2019-04-19):
     大通239原配置原浆,才开头拿到的时候用的双天 3S300mh 50C  自稳模式下温柔能飞到4分钟。突然一天我调整图传功率到200mw(没成功)后就只能飞1分钟不到。后换熊猫5804图传后问题依旧。    详细情况:
满电12.4V自稳模式下一给油门电压降到11.7V,半分钟不到降到10.8V,一分钟左右视频眼镜就开始报警。
然后落地电压回升到11.5V左右。初步排除参数设置,排除电池问题(因为我有8块电池每块电池都不超过2分钟)
这个问题已经让我纠结很久,最近都没好好飞过,再此请教个位老鸟些是否遇到过类似情况,和解决之道?

谢谢!
已解决:通过几天的排查,最后排除机器的问题。尤其是后边两位模友的提醒,最后还是怀疑到电池。于是重新买了4块3S  550mh85C的电池上机,上边提到的问题迎刃而解!
在此谢谢各位热心的模友!

网友:
有无炸鸡
看看电机有无过热
各配件是否连接是否完好

网友:
是只调过功率?还是包括pid?或者误调pid了?

网友:
上错图了,这个才是

网友:
我怀疑你的8块电池都过放了,当然只是怀疑。3.3V的单芯电压太低了。

网友:
落地回那么多电压 电池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