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国产伺服性能

楼主(2019-04-19):
如题,闲鱼上有很多二手的国产伺服套装,价格相当便宜。有尝试使用过的,能说说实际性能如何吗?

网友A:
亲身领教过安川1.5KW伺服电机,比国产2.5KW动力都强。精度还高。不吹不黑。

网友:
国产能用一般工作,算法落后2代。

网友:
很多便宜的国产伺服是从缝纫机械上面拆下来的,做动力还勉强

网友:
750W,不够就选1KW的,反证比步进电机强,好点二手步进一套都比这高!为什么不用了!给我的感觉工业用的实在不是坏了,性能一定适用我们DIY用!我就在用日鼎750W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亲身领教过安川1.5KW伺服电机,比国产2.5KW动力都强。精度还高。不吹不黑。

你这说法差远了,一千瓦的安川伺服如果是高惯量的,那么他比2.5千瓦的低惯量伺服动力足很正常,精度高也正常。反过来1千瓦的高惯量伺服精度和动力也比安川2.5千瓦的强,如果功率一样惯量一样就,那么精度和力量也就一样不存在谁更好,最多是响应速度,增益,噪音,振动,进口的会好点。

网友C:
有合适的给推荐一家,想买3套做铣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说法差远了,一千瓦的安川伺服如果是高惯量的,那么他比2.5千瓦的低惯量伺服动力足很正常,精度高也 ...

我觉得你说的力量这一点是对的,但是精度我认为不成立,精度是一个和速度相关联的指标,主要由前馈增益等参数决定,几乎完全由算法决定,国产的还是要差不少,主要是对电机模型的数学抽象不行

网友E:
实在是不敢恭维国产的伺服电机。1.生产线是人家淘汰的。技术是人家更新后落后一茬甚至几茬的。两个月前买了一套日鼎750W纺织横机上拆下来的二手机。新旧程度有9成吧。安在小车床上驱动主轴。还没正式用就他XX的不好使了。速度模式不能用了。改成转矩模式还能转。但是车床主轴需要的是速度模式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说的力量这一点是对的,但是精度我认为不成立,精度是一个和速度相关联的指标,主要由前馈增益等 ...

他说的力量是对的, 另外一些也基本对的
你说的精度, 如果是说定位精度的话(比如从12点整转到6点整位置), 因为有编码器的存在,
所以最后肯定是6点位置(国产伺服编码器基本都是用的日台生产的)。这个也是一样的
真正差异的是定位所用的时间。
就是从静止12点转到6点并静止的总时间,这个是真有时间差异的。
更大的差距是算法和调试参数,尤其是调试参数, 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毁天灭地, 调砸了的话, 三菱能变成三傻。尤其是带负载后。
举个例子,没有专业知识的个人用户调Z轴, 在Z负值移动时,电机速度低了还好, 速度高了,那过冲很伤神的。。。。。
你可以做个试验, 百分表测头顶着Z轴的主轴座,百分表读数为0.01MM整。机床Z读数为Z0,
这时你抬高主轴到Z10, 然后手动进击到Z0,照理说百分表读数应该仍是0.01吧, 不对,肯定会读到Z0.02,然后再回到0.01, 这还算是好的, 调试不好的话,0.1都有可能。
这就是调参数的带来的性能差异。。。。。 而这个惯量和刚性的驱动器自动测算,国产的比不了日台的。尤其是个人用户DIY话的, 调参数调不好, 带来的差距真的挺大的

个人感觉, 如果是做动力轴用, 国产伺服的速度模式完全够用。关键选型要正确。
如果是做XYZ轴的驱动, 尽量用台达的(主要是比国产贵一点, 但比日系的便宜), 台达老款AB伺服,750W 已经到了500元的门槛, 挺实惠的。而且性能质量和可设置内容都比较丰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他说的力量是对的, 另外一些也基本对的
你说的精度, 如果是说定位精度的话(比如从12点整转到6点整位 ...

AB系列比较老了,就综合性能,性价比、精度等等来看,个人推荐台达B2系列;要求在高的可以选择台达A2系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他说的力量是对的, 另外一些也基本对的
你说的精度, 如果是说定位精度的话(比如从12点整转到6点整位 ...

既然都聊到这了,不如说说哪些品牌的进口私服靠谱点也好让小弟有个参考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他说的力量是对的, 另外一些也基本对的
你说的精度, 如果是说定位精度的话(比如从12点整转到6点整位 ...

既然都聊到这了,不如说说哪些品牌的进口伺服靠谱点也好让小弟有个参考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既然都聊到这了,不如说说哪些品牌的进口伺服靠谱点也好让小弟有个参考谢谢

→ 土豪玩家选择安川新出的
→ 追求性价比、伺服功能也不错的选择台达A2、B2系列,这个市场保有量较大、相信多数人的选择是没有错的,有问题百度都可以找到答案、说明书都中文的,调试不复杂
→ 松下、三菱新款也不错,但目前价格居高不下
→ 现在闲鱼、淘宝上那种带  东......鼎......斯......山......等等这些字,这种伺服说通俗点、原来大多都是用来干做衣服的活,价格150~300多的都有,用来当各种DIY机器的主轴用还是比较理想的(至少比前期或现在比较热门的变频器、无刷等方案好很多,可玩性、各种功能更是无刷无法比的,这种价位的伺服现在已经和无刷同等,真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呀。。。。。。),我相信来这里大多都是玩,哪为什么不选择点可玩性更好、保护功能较完善的这类型伺服,而是去选择价格死贵死贵的无刷呢?但这类伺服不建议用来控制位置轴
→ 其余的进口或者国产杂牌也许有更好的,但是没有接触过不做评价

个人认为回答的比较中肯,也不误导大家,有不同意见的希望指正

网友F:
引用 网友G:
AB系列比较老了,就综合性能,性价比、精度等等来看,个人推荐台达B2系列;要求在高的可以选择台达A2系列 ...

AB是老了, 但是终究便宜,而且性能也比国产的那些鼎啊 什么斯啊 ,什么顿啊的好。
AB  750W 带线大约500元,200-400W大概450,1KW 大概800元,基本涵盖DIY常用的动力段了。
B2 的400W 650-750元, 750W 750-800元
A2的400W 800元     750W 800-1000元
日系 的松下和三菱 750W 起步就要1000元了。而且自配线材的话,线材和插头也很贵。。。
国产的 鼎啊  什么斯啊  什么顿啊 750W大概300元左右,买之前要先看说明书, 看看有没有速度模式, 有的是单脉冲模式的不适合做动力驱动。
还有老的东元伺服, 价格也不算贵,比台达便宜100元左右。 但是大都老型号, 有的连说明书都找不到了。
选择日系就不要考虑性能了, 肯定能满足你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在是不敢恭维国产的伺服电机。1.生产线是人家淘汰的。技术是人家更新后落后一茬甚至几茬的。两个月前买了 ...

哥们,在木工论坛上也有人用这作为车床主轴动力,是不是不会设置了?下面我是帮其它人设置,参考下呗
接好电源线,电机线后
25脚的CN1:(接线部分):
1.接控制电源12V:1脚接电源正极,14脚接电源地(Gnd)
2.伺服使能:2脚接电源地(Gnd),此时能看到电机是锁死
3.手动正转:3脚接电源地(Gnd)
4.接入模拟量:方式A,可调电阻10K(可调电阻分三个脚,中间脚接CN1-22,其它二个脚一个接电源地,一个接10V电源正);方式B如果是直接PWM的0-10V模拟量:CN1-22接PWM0-10V输出脚,CN1-13脚PWM控制板的电源地;

伺服驱动器设置部分(部分设置好后断电重启才生效):
PN-09设置1,设置为速度控制模式;
PN-10设置1,设置此脚为伺服使能;
PN-11设置15,设置为手动正转;
PN-34设置2500,设置电机最高转速度为2500转

网友H:
引用 网友F:
AB是老了, 但是终究便宜,而且性能也比国产的那些鼎啊 什么斯啊 ,什么顿啊的好。
AB  750W 带线大约50 ...

好的感谢科普!

网友D:
目前为止只用伺服做过动力,还没有做过XYZ的驱动,曾经调试的时候试过脉冲模式,这种没有锁紧力矩的电机摸一下轴感觉都会转一点,想想都可怕

网友:
有条件还是买安川,松下这些新一代的好点。调试很方便。手里几套安川7系和3系的,调试起来都特别简单。
东能这些也用过,用来做无动力很好,要是做XYZ这些的话很麻烦,调不好还不入用步进电机方便简单。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目前为止只用伺服做过动力,还没有做过XYZ的驱动,曾经调试的时候试过脉冲模式,这种没有锁紧力矩的电机摸 ...

没调试好就是这样的,用手扭得动,调太紧又容易共振。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没调试好就是这样的,用手扭得动,调太紧又容易共振。

调好了也差不了多少, 400W伺服的自锁力矩,感觉还不如57长机身的大, 57长机身的 锁了后 扭起来 很费劲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调好了也差不了多少, 400W伺服的自锁力矩,感觉还不如57长机身的大, 57长机身的 锁了后 扭起来 很费劲 ...

正打算用伺服做xyz驱动,哪些伺服好用什么模式比较合适?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调好了也差不了多少, 400W伺服的自锁力矩,感觉还不如57长机身的大, 57长机身的 锁了后 扭起来 很费劲 ...

还有个问题,怎么看伺服是不是低惯量活着高惯量,谢谢指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实在是不敢恭维国产的伺服电机。1.生产线是人家淘汰的。技术是人家更新后落后一茬甚至几茬的。两个月前买了 ...

多读书,能做到中国的质量的世界上没几家,你这种人就喜欢用国产200跟进口2W的对比地,然后说国产真垃圾,是你自己垃圾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还有个问题,怎么看伺服是不是低惯量活着高惯量,谢谢指点!

看直径,一般低惯量的200-400W功率的, 是60法兰,750W是80法兰。
高惯量的200-400W 是80法兰,750W从100-120法兰都有。
要注意的是, 法兰并不等同于机身宽度,有的是机身60 但法兰是80的, 这样的依旧按低惯量算。
做XYZ 的驱动,DIY级别的只能是脉冲模式,总线的和模拟量的估计你也用不了, 那是对应工业级系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多读书,能做到中国的质量的世界上没几家,你这种人就喜欢用国产200跟进口2W的对比地,然后说国产真垃圾 ...

看来他也是名声在外啊。不光我对他印象深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他也是名声在外啊。不光我对他印象深刻。。。。

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有全产业链的国家,电机应绝大多数产自中国,不管你松下还是安川。一般都常州产,包括轴承,从1毛到100W一个的国产都有,制造业还真没有国家敢比。从质量到价格再到生产能力。拿国产200块的对标进口2W块的,这有可比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直径,一般低惯量的200-400W功率的, 是60法兰,750W是80法兰。
高惯量的200-400W 是80法兰,750W从10 ...

能用脉冲模式就很满足了,感觉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网友H:
我买过几个国产合资的NSK-p4角接触轴承,用60倍放大镜观察磨纹和进口的也没啥区别,材料和热处理不敢说,70直径的轴承才60块,把我乐坏了。查了一下江苏厂家生产的,蛮多企业是有技术含量的,可能是为了销量不得不打上进口品牌的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F:
AB是老了, 但是终究便宜,而且性能也比国产的那些鼎啊 什么斯啊 ,什么顿啊的好。
AB  750W 带线大约50 ...

多谢科普!这样打算上伺服驱动的目标也比较明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在是不敢恭维国产的伺服电机。1.生产线是人家淘汰的。技术是人家更新后落后一茬甚至几茬的。两个月前买了 ...

因为是专用的,针对用途做了优化,并且舍弃了速度模式,只保留了脉冲模式且脉冲模式只部分参数可调。为了调速可以买个步进电机调速脉冲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说的力量这一点是对的,但是精度我认为不成立,精度是一个和速度相关联的指标,主要由前馈增益等 ...

简单的说,精度这东西要从哪个方向去说?都没个定论,普通无论是工业还是DIY进口的和国产的区别并不大,所谓的算法不一样其实就是响应问题了,这个和精度没关系。我天天玩PLC,伺服,还有各种运动控制器、不过无论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国产伺服的偏见都不是一点点,大多数客户只要阔一点的都直接指定要三菱或者松下,安川,欧姆龙,西门子,路斯特,倍福,按我说很多设备直接用闭环步进就足够了,没办法人家不缺钱。只有一些多轴联动机床倒是用起来有明显区别,这个归根结底还是响应速度的问题,很多高精度机床根本不走伺服的位置模式,伺服运行在速度模式,直接用控制卡来控制位置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调好了也差不了多少, 400W伺服的自锁力矩,感觉还不如57长机身的大, 57长机身的 锁了后 扭起来 很费劲 ...

轴的大小不一样,你在两个电机上装上同样大的手轮再去拧一下试试看,还是伺服的硬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合适的给推荐一家,想买3套做铣床

买国产闭环86步进足够了,使用简单扭力足够,还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实在是不敢恭维国产的伺服电机。1.生产线是人家淘汰的。技术是人家更新后落后一茬甚至几茬的。两个月前买了 ...

不是国产伺服不行,你买的这伺服原来全新时候就是低成本的阉割版,只保留完整的位置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个问题,怎么看伺服是不是低惯量活着高惯量,谢谢指点!

同样功率情况下同一品牌的,越短越粗的就是高惯量,这种转速都不高。那种又细又长,转速高的是低惯量

网友:
虽然性能不如洋鬼子的。但是有价格优势。做主轴驱动比交流异步电机强很多。最起码体积小,启动力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多读书,能做到中国的质量的世界上没几家,你这种人就喜欢用国产200跟进口2W的对比地,然后说国产真垃圾 ...

垃圾不垃圾自有公论。要承认现实,承认落后,迎头赶上。不用在这露尖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国产伺服不行,你买的这伺服原来全新时候就是低成本的阉割版,只保留完整的位置模式。

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毕竟是便宜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的大小不一样,你在两个电机上装上同样大的手轮再去拧一下试试看,还是伺服的硬朗

装上同直径的联轴器一试便知啊,57长机身的步进, 和400W 伺服的锁轴力度来说, 伺服你用手使劲拧,肯定会有位移,而57就硬多了。这俩东西我都有。
如果不是因为伺服的DO口多, 可以设置超差报警来实现紧急停机, 我也不会换了原来的步进,常用F2000以内,我觉得都没必要用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