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推荐下2.5寸机架,二选一

楼主(2019-04-19):
如题,看中大通的海盗机架和格普的凤凰2.5寸机架,哪款好些,推荐下。准备把et115换高清镜头和三层图传再全盘移植。

网友:
格普用三層飛控已經沒有空位加多一層,用兩層飛塔,就可能可以用高清?大通銀行空間可能會足夠用高清

网友A:
这款海盗目前已经停产~只有下面部分经销商还有存货吧

网友B:
格普这个机架我用过,3层塔可以装,就是空间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普这个机架我用过,3层塔可以装,就是空间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海盗目前已经停产~只有下面部分经销商还有存货吧

了解了解

网友C:
要上卡录的话这2个机架都比较紧张。传统铝柱和碳板的结构会好些,铝柱高2.5cm以上空间会比较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上卡录的话这2个机架都比较紧张。传统铝柱和碳板的结构会好些,铝柱高2.5cm以上空间会比较充足

不打算上卡录,12A三层塔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三層可以放,但是樓主還要加高清鏡,用高清鏡就要加多一層主版!

网友D:
我是大通,三层半飞塔,电调-飞控-卡录-接收机。图传绑在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大通,三层半飞塔,电调-飞控-卡录-接收机。图传绑在后面

有畫嗎?。

楼主:
看各位大师装的真有点密集恐惧症小鸡可爱,但难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