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穿越机,各个配件该买什么款式

楼主(2019-04-19):
   新手,第一架穿越机就想过过瘾,目视飞都可以,就想体验下,那个大佬能推测下

网友A:
完全新手买套机吧,甚至可以先买个空心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新手买套机吧,甚至可以先买个空心杯

想自己组装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新手买套机吧,甚至可以先买个空心杯

也能摸索

网友:
出一台穿越,新手用用最好了

网友:
想纯体验?那就随便买啊,f4飞控,电调随便选一个支持dshot的,电机看价钱买一般50左右都可以了,摄像头买cmos的,图传看机架选择

网友:
焊接简单  但是调试麻烦 而且对于新手直接上真机也玩不爽,玩两下就炸坏扔一边了,不如入个控玩玩liftoff先感受下

网友:
先买空心杯

网友:
买套大通239或者翼飞 cinebee

网友B:
给你说下大的方向  飞控选f4   电调可以考虑四合一   不比分体差! 摄像头runcam   图传熊猫   电机致盈(也可以选择其他牌子的便宜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说下大的方向  飞控选f4   电调可以考虑四合一   不比分体差! 摄像头runcam   图传熊猫   电机致盈( ...

这一套弄下来,要多少大洋啊?!!!

网友:
到闲鱼收一套2.5或3寸套机是个不错的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套弄下来,要多少大洋啊?!!!

图传100块钱左右   电调加飞控450以内    摄像头,电机,根据自己情况而定!

网友:
穿越机的灵魂是第一时间飞行…眼镜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第一视角飞行

网友:
我有一套250的机子,有意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套弄下来,要多少大洋啊?!!!

新手我感觉还是不要选择四合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