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是做小飞机的好时节,抽空做点小小的前期预备工作,简单测试结果出炉。

楼主(2019-04-19):
草长莺飞时节,宜户外活动穿越机流行的年份,对固定翼爱好者来说,带来便利也不少,比如做一些轻小的飞机,比如做架双发或者四发的飞机却不至于太大。
手头有几个闲置1806、2204电机,都是KV2300左右的。网站上查了一下动力数据,发现参考价值不大,还得自己动手才行。
于是……

楼主:
做出来发现,用这个测1806推力,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

预备用2S电池飞,所以会测几种不同桨在2S时的推力,选出合适的配置。

下限是200克推力,上限是电机不过热。

楼主:
简单的测试了一下3吋到6吋的桨在1806电机上的表现。电机属于比较普通的型号,银燕MT1806KV2280。电池是2S和3S的陈年老电池,推满油门实际输出电压在标称电压附近即7.4V和11.1V。
测试的桨基本都是乾丰出品的穿越桨,由于穿越电机轴长有限,所以另外有几个桨想测但装不上。
●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到3吋桨和这个电机的搭配价值微乎其微,3S时的推力只能说勉强可用,如果有小容量的3S电池,可以做250克以内的飘飘机或者200克内的飞翼。
●6吋桨配3S也没什么价值,因为推满油门时推力会瞬间达到一个高点然后迅速回落,说明其电流已经让电池不堪重负。
●5040桨之间对比,随着叶片的增加,推力提高幅度并不大。这是因为电机的潜力就这点了,增加桨叶的作用被转速的显著下降所抵消。如果大一号的电机如2208,
表现会显著不同。
●这个测试只代表所用的具体电机和桨,尤其是对于桨来说,同样大小的桨,不同桨型会带来显著的差异。

网友A:
结果,想要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想要结果

莫急,莫急!

网友B:
想做飞的慢的小飞机,2204kv2300的电机,怎么搭配,另求飞机图纸,谢谢指导。

网友:
期待大神力作

楼主:
抽空组装好,明天做一下简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做飞的慢的小飞机,2204kv2300的电机,怎么搭配,另求飞机图纸,谢谢指导。

以前用30克左右的180有刷做过,现在改20克左右的无刷,应该可以飘得很愉快。

网友:
记得那年公园飞,虎蛾!!!

网友C:
老猫你好,期待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猫你好,期待大作

大作什么哟!
随便弄上天拉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做飞的慢的小飞机,2204kv2300的电机,怎么搭配,另求飞机图纸,谢谢指导。

2204电机,我测试了,当然不是准确拉力,是飞机放地上用弹簧秤勾尾部全油的测试的拉力,这个电机配5030桨只能飞起飞重200克以下,,正确适合 2204电机应该是5045的桨,还有5030的3叶,或者5040的3叶!搭配刚刚好,2叶他们说省电一点,3叶我没用过不知道了

网友D:
隔 壁板块过来,听你们说做小飞机觉得很诧异
这简直是巨无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 壁板块过来,听你们说做小飞机觉得很诧异
这简直是巨无霸了

和别的机型相比,固定翼还真是巨无霸。当然飞艇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做飞的慢的小飞机,2204kv2300的电机,怎么搭配,另求飞机图纸,谢谢指导。

你要慢就要轻。2204电机可以考虑做翼展80~100cm的飘飘机,结构可以简单一点,控制好重量就行了。

楼主:
这次测试所用的部分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想要结果

结果出来了,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