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减震的双面胶求讨论

楼主(2019-04-19):
我以前都有一种透明的m3胶的鼻涕胶,硬度和弹性都不错,想请教你们用的是什么胶固定

楼主:
谁有用过这种的

网友A:
3m透明亚克力双面胶中间夹一层盖气压计那种黑色泡沫最好用,效果不亚于一个好的减震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透明亚克力双面胶中间夹一层盖气压计那种黑色泡沫最好用,效果不亚于一个好的减震床

谢谢,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