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左手的那个摇杆,推起来老感觉一格一格的阻力

楼主(2019-04-19):
如题所述,想把它弄成其他遥控器那样,光滑的,该怎么搞?有人试过吗,该换什么零件?

网友:
我用的老jr控,把压簧下面的齿盘打磨了,新设计的控应该直接调节两个压簧就行

网友:
不用任何零件 拆盖看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
压板反个面装

网友:
贴特氟龙胶带也挺好。我把d10油门上的润滑油擦掉,粘了胶带,很滑,用了快半年也没掉。

网友A:
四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楼正解

已解决,将压片换了个方向

网友B:
一格一格的不好吗?我用起来感觉挺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格一格的不好吗?我用起来感觉挺好的呀

影响倒飞剪草

网友C:
你把后盖给他打开,仔细看看油门总成,以你的聪明才智自然就明白要咋么改才能“丝丝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后盖给他打开,仔细看看油门总成,以你的聪明才智自然就明白要咋么改才能“丝丝顺滑”

搞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影响倒飞剪草

同是九年义务教育你为何如此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