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遥控器

楼主(2019-04-20):
请问模友,有谁用D10遥控器的,怎么设置倒车模式?我这新入手,开机摇杆是最低位置。接通船模设备后只有前进没有倒车,我应该怎么设置,谢谢各位。

网友A:
把电调接到升降通道不就好了吗?我是这样玩车的

网友B:
你这个可以在油门里设置呀,一般油门是从0到最大的,你在这里设置油门曲线时可以设置为是从-100~+100的,这样你的油门杆向前就是前进,向后就是倒车了

网友C:
你确定电调支持双向么? 支持双向的话油门最低位是通不过自检的 !

网友:
这是电调的锅把= =

网友D:
油门调带回中的最好  开机油门按最低 然后回中 对频  就OK了 会自动识别的

网友:
没试过!我想设置一个油门反向的二通道开关是不是可以啊!

网友:
1060的电调就是双向的,你还不如去收个乐迪的9s,中文的,有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调接到升降通道不就好了吗?我是这样玩车的

升降通道油门快慢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可以在油门里设置呀,一般油门是从0到最大的,你在这里设置油门曲线时可以设置为是从-100~+100的, ...

我设置了没用啊,奇怪了。在混控里设置油门-100和+100也无效。电调是有倒车的。枪控就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升降通道油门快慢怎么设置?

没有设置,舵量大油门大,舵量小油门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设置,舵量大油门大,舵量小油门小

那就不行了,还是要用油门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可以在油门里设置呀,一般油门是从0到最大的,你在这里设置油门曲线时可以设置为是从-100~+100的, ...

大神,曲线里设置不了,只有混控里有-100,但是混控设置了,还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电调支持双向么? 支持双向的话油门最低位是通不过自检的 !

电调是双向的,枪控可以,可D10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调带回中的最好  开机油门按最低 然后回中 对频  就OK了 会自动识别的

能说的再详细点吗?回中还是老样子的

网友(2019-06-10):
引用 楼主:
我设置了没用啊,奇怪了。在混控里设置油门-100和+100也无效。电调是有倒车的。枪控就能用

你这个油门曲线只是在中点是最低,这样不行的,要在中点为0,向下为负,向上为正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