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速度模式接线

楼主(2019-04-20):
小车床逐渐改好了,不过发现伺服电机没劲,用的是位置模式。车个外圆下刀大点就卡住了,静止状态下锁紧力矩也不是很大,用点力也能拧动,我另外一个同功率的手拧根本拧不动,是不是里面哪个关于电流的参数设置小了还是怎么了。而且速度只能两千转多点,再多驱动器的转速数字会飙升后报警,但电机实际转速不变。型号是YMC-II-EN 1100w驱动 电机是750w的
小铣镇楼 楼下是图

楼主:
这是部分的设置,顺便速度模式是不是把37和21接在接口板的对应端口上呢

网友A:
帮顶,等高手!我只懂硬件部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不适配。你可以找找有没有电机参数设置。

网友B:
做动力用速度模式比较好, 位置模式很容易出问题。就像你说的, 出力后卡一些, 可能就会位置超差报警了。
速度模式 就没这回事。
你这驱动也有速度的电压接口, 挺简单的。
10接10K电位器的第一个脚,21接电位器第二个脚,37 25 两个一起接到电位器第三个脚。 模式改成速度模式。

网友C:
模式没有对,凡是用伺服做主轴动力的都要用速度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动力用速度模式比较好, 位置模式很容易出问题。就像你说的, 出力后卡一些, 可能就会位置超差报警了。
...

我用接口板调速的 要去试试速度模式,37和21接上对应的口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接口板调速的 要去试试速度模式,37和21接上对应的口对吧

对的, 板子的10V 对应37 21

网友:
可当教材了,这帖子对小白非常实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模式没有对,凡是用伺服做主轴动力的都要用速度模式

这个问题我曾经也纠结过,特请教下,那些车铣复合的机器,主轴既可以高速转动当车用,也可以固定或者低速转动当铣用,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E:
伺服位置模式也可以用的,我前不久还装过,用1.8kw国产伺服做主轴,速度和位置模式都测试过,位置模式耍了下刀盘,运行良好没报警,而且转速也非常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曾经也纠结过,特请教下,那些车铣复合的机器,主轴既可以高速转动当车用,也可以固定或者低速 ...

没有了解和使用过那么高大上的设备,只能回答基础的使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伺服位置模式也可以用的,我前不久还装过,用1.8kw国产伺服做主轴,速度和位置模式都测试过,位置模式耍了 ...

力大砖飞。 换个400W的 肯定就不行了。
夸张点说,微观模式下, 位置模式是像秒针一样的转动, 接1个脉冲, 走1步,你再怎么平滑曲线, 也改不了本质。
速度模式就像直流电机模式, 连续转着再说, 有阻力了慢点就慢点。

楼主:
速度模式接21和37,结果没动,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模式接21和37,结果没动,纠结.....

点21接板子正,37接板子负,驱动器设置速度模式,使能接通,mach3也要设置电压输出吧,以前接过变频器,忘了怎么设置了,准备也要接伺服当主轴用,给你看看我的伺服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部分的设置,顺便速度模式是不是把37和21接在接口板的对应端口上呢

我记得,伺服电机有一项刚性设置。你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