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大疆精灵2V+ 电机不启动 红灯闪四下

楼主(2019-04-21):
各位大侠 我的大疆精灵2V+
电机
不启动 红灯闪四下 这是一次飞失控从高空掉下来的 摔了一个桨 烧了这个桨的电机电调 换了电调和电机 加电遥控起飞 就只有红灯闪4下 电机不转 现在能连电脑 能升级固件 飞机开机可以校准水平仪 请求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A:
换个有ppm或者sbus的接收机试试

楼主:
云台无反应 相机灯也不亮 这个是啥情况 难道是图传模块挂了 影响云台了 还是云台主板问题 麻烦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