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9-04-21):
天地飞9,使用锂电池和降压线,偶尔会出现电池有电时遥控器低电压报警。
比如我电池充满遥控器显示11.1,可能突然遥控器报警,电压显示7.6v上下波动,过一会会自动恢复。
故障暂时没发现规律,害怕突然失控暂时不敢用。
请问各位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看描述,控电估计有问题。建议直接改18650电池供电,不过要对电池槽进行改造,改造之后使用时间待机时间感觉延长很多很多,而且不像锂电那样较贵,担心怀孕胀肚,降压线的使用实质是保护控电不过放。这种没有规律可循的报警说不定将压线也有可能受损,不过概率很小,主要还是控电吧,换一块试试。

网友:
天8 天9天地飞都是好控,稳定不失控代名词。

网友:
兄弟估计是今年刚入模,欢迎欢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控电估计有问题。建议直接改18650电池供电,不过要对电池槽进行改造,改造之后使用时间待机时间感 ...

老铁有没有改造后的图片?我的天八也一直想改18650,就是不知道怎么切电池槽,有图片参考最好。

网友:
我是报废的电池来给遥控器用,坏电池随便组合就可以给遥控器供电了。废物利用

网友:
降压到几v,建议接入万用表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铁有没有改造后的图片?我的天八也一直想改18650,就是不知道怎么切电池槽,有图片参考最好。

万废旧手机电池,串联去保护板,可以直接装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控电估计有问题。建议直接改18650电池供电,不过要对电池槽进行改造,改造之后使用时间待机时间感 ...

降压线,感觉是通过降压,使遥控器在工作范围内工作

网友C:
说实话用了几年的天九2没有失控记录。用旧的3s2200电池就行。
  你的问题估计是电池太次了。遥控器有个降压板,其实就是个二极管,哪个根本就不会坏。
  我把降压板转移到遥控器里面了,外面的电池仓地方大了很多。

网友:
兄弟,如果是天地飞9专用锂电池就没必要用降压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铁有没有改造后的图片?我的天八也一直想改18650,就是不知道怎么切电池槽,有图片参考最好。

原来的电池槽放三节18650放不下,需要对电池槽的左侧或者右侧开个电池端口粗细的孔,塞得进去就行,总的来讲使用和待机时间都很满意。

网友:
当然后盖也是可以改回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用了几年的天九2没有失控记录。用旧的3s2200电池就行。
  你的问题估计是电池太次了。遥控器有个降压 ...

我也没找到哪里能坏的,目前只怀疑开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电池槽放三节18650放不下,需要对电池槽的左侧或者右侧开个电池端口粗细的孔,塞得进去就行,总的 ...

这个改的可以

网友D:
应该是电源开关和电源插头,座的氧化造成接触不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源开关和电源插头,座的氧化造成接触不良引起的。

拆开重新插接了一遍,开关简单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