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船模用电调

楼主(2019-04-21):
今天看到船模用的好盈海王电调,一侧出线(三根细线)是连接接收机2通道供电的,另一侧怎么也有两根细线连接接收机?确定不是舵机线?所以想教一下,这船模电调线的作用。

楼主:
船内部照片大了,上传不了,淘宝上找了一张图,就是裸露在外面的那个端口,不知道干嘛用的。连线在接收机上,给接收机降压?

网友:
防水开关。。。。?

网友A:
是開關,加了一個套可以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開關,加了一個套可以防水

谢谢前辈指点

电调为啥两侧都有线连接接收机

电调为啥两侧都有线连接接收机

楼主:
我的疑问是电调为啥两侧都有线连接接收机?一根是连接通道2的,我明白。还有一根也没有连接开关啊,也插到接收机上,这是干嘛呢?

楼主:
上次没有图,我也没有表达清楚,还请大家继续指点迷津

楼主:
请大家看一下被704包裹的接收机(右上角),一红一黑的线。我想把孩子的伟力无刷船改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