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雷原创】15级虎蛾像真机制作详程

楼主(2019-04-21):
  大家好,我是阿雷。有很多朋友发现15级的油机不怎么好找,或者电的多油的少,需要大改。我最近刚好制作了一架15级虎蛾像真机,过程十分详细,谨供大家参考。
首先,飞机是某款套件,在此不做广告。 发动机是最近比较火的顶峰OS15手拉。已磨平了曲轴凸起,改了普通后盖,在此鸣谢广东康祺兄的帮忙。

楼主:
首先是骨架制作改进了机翼前缘,前缘真机是有密集的半翼肋的,套件没有,略微失真,所以我自己切割了一些加上

机身骨架完成,很简单,按说明书即可,用时两天多

机身骨架完成,很简单,按说明书即可,用时两天多

左右对比,右边是加了半翼肋的

左右对比,右边是加了半翼肋的

自己测绘半翼肋,CAD画图切割

自己测绘半翼肋,CAD画图切割

按说明书制作的机翼

按说明书制作的机翼

描绘半翼肋

描绘半翼肋

补充后

补充后

套件难免有误差,心平气和,慢慢解决即可

套件难免有误差,心平气和,慢慢解决即可

整体参数

整体参数

网友:
静候楼主大作,顶峰的os15我也入了台,装1.2的eps塞斯纳刚刚好,就是后盖要磨掉,不然安装宽度太宽了。

楼主:
接下来是机身改装1.因为原本是电机,首先安装了油箱,使用90CC油箱可谓完美,没有一丝多余的空间,问题来了,油箱不好更换取出(后面试机时还真出现了问题)发现把油箱慢慢退,还是可以从驾驶室取出来的,所以 尽量用60cc小油箱或者圆柱形油箱

2.防火墙改装,下部分开进气口,流出排气管通路,我设计是耐热硅胶软管引导到机腹,然后接谐振管,整体流程是手工测绘,CAD绘图,激光切割(需要切割文件可联系笔者,免费分享)
3.发动机散热从来都不容忽略,尤其是这种尖头飞机,所以我构建了一个巨大的气道,机头进气,流经气缸翅片散热,再从防火墙进气口通入,机腹排出,气道一举两得,也是排气软管的通路。

打磨,大功告成

打磨,大功告成

精致舒服的钣金

精致舒服的钣金

木条封口

木条封口

安装油箱

安装油箱

安装支架

安装支架

电机的防火墙没有预设拉角,所以自己切垫片

电机的防火墙没有预设拉角,所以自己切垫片

环氧树脂放腐蚀

环氧树脂放腐蚀

假组,嗯很完美

假组,嗯很完美

打磨完成,大家可以看到气道的进气口

打磨完成,大家可以看到气道的进气口

安装防火墙,钻孔打磨多余的地方

安装防火墙,钻孔打磨多余的地方

测绘切割后的防火墙

测绘切割后的防火墙

防火墙描绘

防火墙描绘

楼主:
接下来的工作都很轻松愉悦了,蒙皮慢慢来即可,我选用颜色明快,对比强烈的银色红色涂装,该涂装历史是 德-哈维兰飞行学校的虎蛾教练机涂装
机身字母是切割白色蒙皮得到的

完工

完工

贴花字母

贴花字母

整机完毕

整机完毕

机翼

机翼

尾翼

尾翼

巨大的方向舵

巨大的方向舵

楼主:
接下来是细节加装
1.尾翼之间有圆滑的过度,所以做了补充块
2.原配钢丝起落架不好看,制作了整流罩包裹下
3.尼龙材质的翼撑喷涂了红色油漆

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

机翼安装

机翼安装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气道的出气口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气道的出气口

蒙皮后装机

蒙皮后装机

打磨后

打磨后

起落架像真整流罩

起落架像真整流罩

蒙皮(胶接面不蒙)

蒙皮(胶接面不蒙)

三角补充块

三角补充块

楼主:
接下来安装发动机等,1.硅胶软管从气道顺出,注意接头部分用扎带扎紧。
2.风门舵机,机身内部空间局促,不好安放,便放在了支架上实测,这种小发动机放在这里时没问题的,大发动机应该要震坏。
3.头罩开口,发现PVC比玻璃钢难,开口打磨会过热融化,只能用刀“冷切”,内侧喷漆,如果稳妥,外部也喷一层,不过要上保护漆,头罩安装时原则上不要和发动机有任何接触。

头罩一定是内部喷漆,切记

头罩一定是内部喷漆,切记

头罩开口假组

头罩开口假组

配重铁块,带背胶,很方便

配重铁块,带背胶,很方便

正视图

正视图

钢索张线

钢索张线

风门舵机

风门舵机

可以看到排气管引出

可以看到排气管引出

网友:
油动的现在越来越少了,家里还存着些发动机,这个飞机装OS26四冲程应该也可以,就是那个头罩不知耐油吗?

楼主:
首飞已经成功,首飞尽量取下头罩 (上步骤的配重是首飞后根据需要配的)

和好朋友一月一度得约飞

和好朋友一月一度得约飞

笔者本人

笔者本人

楼主:
制作过程结束,下面是美照欣赏,谢谢各位。

精致小巧

精致小巧

复古的木桨

复古的木桨

整体比较小,很好带

整体比较小,很好带

网友:
心灵手巧的小雷子,佩服!啥时候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款飞机完工后,尾翼可否像主翼那样可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款飞机完工后,尾翼可否像主翼那样可拆卸?

尾翼肯定不能拆。这么小的飞机有必要拆尾翼吗?

网友B:
不错做的很漂亮!发动机的轴长度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精致哇,玩油机的都是动手达人

网友:
我家的飞机

网友:
一直小鸡,这怎么来个这么大的

网友:
一看印刷就知道是DW牌的,不是盗版。

网友:
楼主,飞起来没?

楼主:
已经首飞了,您没仔细看文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作过程结束,下面是美照欣赏,谢谢各位。

大赞   飞机真的很细致  工作室很干净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做的很漂亮!发动机的轴长度怎么解决的?谢谢

发动机轴长正好呀,我加装了桨锥

网友:
发动机稳定吗?

楼主:
稳定的,测试过了

网友C:
请教俩事,一个是这个发动机在这个飞机上用的多大的桨?动力如何?1米4的双翼对比单翼对于动力的需求是不是比单翼要小,也飘一些?(没飞过双翼啊,口水)
第二个问题,您的群好像搜不到,是微信群么?

网友:
做得真的是好好哦。从没想过这款小的能上油机

网友:
看看谐振管怎样固定?这是这个发动机亮点!

网友:
动手达人

网友:
这个发动机,用多少桨叶? 转速多少 测试过吗?

网友:
很好奇以前15级甲醇机TB上到处都是,那种6 700块全套的那种,现在一个也找不到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我也有过15级的赛斯纳,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俩事,一个是这个发动机在这个飞机上用的多大的桨?动力如何?1米4的双翼对比单翼对于动力的需求是不是 ...

8寸,本机是一米翼展哦,群是QQ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