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to Fa40发动机维修纪实(详细换轴承与组装过程)

楼主(2019-04-21):
众所周知,saito发动机是模型用四冲发动机中一个十分优秀的系列,而fa40则是saito发动机在产序列中的最小级别。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四冲发动机该有的结构与部件这台发动机一样也不缺,也因为级别较小的缘故,看上去十分的精致。另外,与os fs26~40不同的是,这款发动机的化油器为双油针设计,在怠速与响应的调节上更为精确。
今天的主角,是一颗使用时间不长的fa40发动机,仅仅经过磨车阶段并完成首飞之后便烧干油封存,却因为国产燃料而内部发生锈蚀,轴承卡死,曲轴生锈,惨不忍睹。本次的维修,就是对轴承进行了更换,废话不多说,开始维修
由于拆解过程没有详细拍照记录,先附一张拆散之后的图片,可以清晰的看见曲轴和气门上的锈迹
.

楼主:
在组装之前,首先需要洗干净发动机内部的残油并对锈迹作一定的处理,这里我使用的是wd40喷涂+煤油浸泡清洗,洗净后用纸巾沥干待用(注:橡胶密封组件在放入煤油之前需提前拿掉)

楼主:
接下来就正式开始组装环节,首先是安装轴承,发动机的替换轴承我选用的是前NSK 697z,后SKF 6901zz首先安装前轴承,热风枪加热机匣的前轴承安装位后,用一块木板垫着敲入

接下来是后轴承的安装,需要事先用大头针之类的尖细物挑去轴承的铁封

然后将机匣夹持在台钳上用热风枪加热(这里其实最好在台钳与机匣接触的地方垫一层厚纸巾,否则敲的时候可能刮花机匣)

加热完成后将轴承套在曲轴上并一起放入

然后找一根尺寸合适的物体(最好是木棒)垫着曲轴后端将曲轴和轴承一起敲入

至此,前后轴承安装完毕

楼主:
接下来就是saito发动机安装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部分,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出错的点:正时齿轮安装。这里按照发动机说明书,需要把曲轴旋转到上止点,正时齿轮的小圆孔标记转到正下方后垂直放入,必须正好对上,偏差一个齿都会使发动机运行出现问题,如图所示,对准后放入

楼主:
接下来安装缸体与活塞部分,首先安装好缸体上的气门连杆套并放入气门顶杆,活塞与连杆也连接到曲轴上后将活塞套入缸套,并上好螺丝

安装气门摇臂并调好气门间隙

安装两颗闪亮的大银牙并装好机匣后盖

楼主:
最后是安装化油器和消音器,至此,一颗饱受劣质油摧残的fa40发动机就维修完成啦

楼主:
最后安装好化油器和消音器。至此,饱受劣质燃料摧残的一颗fa40维修完成啦~稍后放一小段试车视频

楼主:
试车视频来啦,saito发动机的声音还是那么的销魂~

网友A:
“却因为国产燃料而内部发生锈蚀,轴承卡死...”

热火栓式航模内燃机通常以甲醇为主要燃料,辅以硝基甲WAN,使用后,即便采用贫油吸火的办法,机匣内剩余燃料的清理任然是不充分的,因甲醇具有吸水性,硝基甲WAN本身对金属就有较强的腐蚀性,故,锈蚀现象常常出现;
如果发动机预期长时间不用,除用贫油吸火的办法,令机匣内的残油尽量烧尽,还要从化油器口及机匣通气孔滴入及挤入数滴矿物润滑油,充分盘车后,并用棉球或油纸封堵进气口。这样可很大程度地减少发动机的氧化锈蚀。
无论国产、进口燃料,锈蚀的原因及处理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此外,在装配发动机过盈配合的机件时,除利用温差(即热胀冷缩)的办法外,在必须适度敲击或压入时,通常利用紫铜等软质金属棒或尼龙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却因为国产燃料而内部发生锈蚀,轴承卡死...”

我的处理方法一般是烧尽残油后从化油器与火头处滴入几滴事后油并用启动器转几圈,但是也抵挡不了这次燃料的腐蚀。之前我用的燃料是新产的waypower15%,应该是所使用的合成润滑剂的问题,用在两冲发动机上过一两天不启动便会结晶并抱死发动机,四冲发动机由于不是锥形缸套不会抱死,但是锈蚀严重。就算加了事后油也完全没有作用。其他燃料不会在事后油处理后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如此严重的腐蚀

网友B:
saito40确实不错,原来有一台飞了一架练习机后没什么飞机配就出了。

网友:
好贴必须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ito40确实不错,原来有一台飞了一架练习机后没什么飞机配就出了。

感觉25级飞机算是选择比较多的小飞机了,这发动机配15~25级的飞机应该都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25级飞机算是选择比较多的小飞机了,这发动机配15~25级的飞机应该都没问题的

前几年25级飞机很难找,最后自己做了个套材配起飞的,但是感觉做套材太费时了就没再做了

网友C:
不错的干货帖!我个人认为国产油的润滑也确实很成问题,我之前用TOP飞完以后放一个星期左右都开始有卡死发涩的情况出现

网友D:
请问轴承的拆卸是用什么方法,也是加热后敲出来么?

网友:
还是YS油省心哇
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轴承的拆卸是用什么方法,也是加热后敲出来么?

是的,加热之后,先用一根合适尺寸的棒状物从后面敲出前轴承,再从前面伸进去敲出后轴承。加热的时候不要直接加热轴承,就加热机匣与轴承接触的部分的外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25级飞机很难找,最后自己做了个套材配起飞的,但是感觉做套材太费时了就没再做了

我这颗40修好之后打算装一台25级的p51,也是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干货帖!我个人认为国产油的润滑也确实很成问题,我之前用TOP飞完以后放一个星期左右都开始有卡死发 ...

我几年前买的老waypower还可以用的,虽然也会锈蚀发动机,但不会在短时间内抱死发动机,但是去年买的waypower就完全不能用了,用完不用过几天里面就结晶生锈了

网友E:
我用素油,发动机一直光亮如新,就是收的二手锈得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素油,发动机一直光亮如新,就是收的二手锈得漂亮

要是两冲我也用素油了,素油确实省心太多,可惜四冲用不了素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加热之后,先用一根合适尺寸的棒状物从后面敲出前轴承,再从前面伸进去敲出后轴承。加热的时候不要 ...

请问轴是拆完了前后轴承以后,才能拿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轴是拆完了前后轴承以后,才能拿下来吧。

不是,曲轴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敲下来的,一般先卸曲轴再去处理轴承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曲轴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敲下来的,一般先卸曲轴再去处理轴承的

那能给说说曲轴怎么拆么,从前头往后敲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两冲我也用素油了,素油确实省心太多,可惜四冲用不了素油

四冲我用过,有点冒烟,可能容易积炭,确实没长时间正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能给说说曲轴怎么拆么,从前头往后敲么?

加热机匣,把连杆活塞拆掉后从前往后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25级飞机很难找,最后自己做了个套材配起飞的,但是感觉做套材太费时了就没再做了

稍等些日子,我们的新款机电动版月底上市,下一步就是油电2用的升级版,25级

网友:
我也饱受著名得结晶油摧残过。。。

网友F:
该绣的地方都绣了,结晶体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该绣的地方都绣了,结晶体惨不忍睹

这发动机用的是国产有名的结晶宝牌燃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该绣的地方都绣了,结晶体惨不忍睹

已换ys,这个油不敢用了

网友G:
后轴承安装方法错误  加热的是机匣  另外拆装轴承不可使用任何的大力 加热温度合适的机匣 轴承可以轻松放入  敲入的轴承本身已经有损坏了 机匣在敲入过程中也会有损坏 反复几次后 容易在运转时出现烧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轴承安装方法错误  加热的是机匣  另外拆装轴承不可使用任何的大力 加热温度合适的机匣 轴承可以轻松放入 ...

多谢指点!后轴承安装部分存在笔误,加热的是机匣,用热风枪沿四周均匀加热,轴承是加热完之后再放入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热风枪温度不够的原因,就算加热十几分钟,轴承也需要用一定的压力才能压到位,很难一下子就放进去,拆卸的时候也是一样,需要从前面轻轻顶一下才能顶出。
另外,久仰前辈大名

网友(2019-05-21):
你好,请问二冲程的发动机燃油可以用在这款发动机上吗?

网友:
您好,我是新手,刚入手一个这款发动机,发动不起来,能给说说发动的步骤和要点吗?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请问轴承的拆卸是用什么方法,也是加热后敲出来么?

你好我是个新手,可以请教一下这款发动机的,手起动技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是个新手,可以请教一下这款发动机的,手起动技巧吗?

四冲发动机没调好的话手拨很难,买个启动器会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冲发动机没调好的话手拨很难,买个启动器会比较好

好嘞,我买的这个就是齐藤FA40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冲发动机没调好的话手拨很难,买个启动器会比较好

昨天已经,发动起来了,感觉排气和进器都往外喷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冲发动机没调好的话手拨很难,买个启动器会比较好

感谢,我用绳子启动成功了,感谢建议

网友(2019-06-20):
这个声音是真好听

网友I(2019-12-08):
我想知道这四颗螺丝用啥工具取下的?(可否发个淘宝链接)还有这个发动机的尺寸是不是使用的英制单位?

楼主(2020-08-28):
引用 网友I:
我想知道这四颗螺丝用啥工具取下的?(可否发个淘宝链接)还有这个发动机的尺寸是不是使用的英制单位?

公制的,忘了是2.5还是2的内六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该绣的地方都绣了,结晶体惨不忍睹

是,我之前一直用toppower,可惜买不到了,去年买了2桶waypower,直接干死发动机

网友(2021-04-11):
学习,准备买个玩玩。

网友:
我想知道这机器两个轴承的什么型号?

网友:
怎么变成油的申诉帖了

网友:
比fa40还小的是saito   fa30

网友(2021-07-06):
收藏了,FA40好机,有一台,还没装机~

网友:
同排量的saito和os谁的力量更大一些?现在纠结买哪款,os72和saito82,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