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司机,哪款有副翼陀螺仪飞油机靠谱

楼主(2019-04-21):
今天地面调车就发现3gx傻了,感觉还是有副翼稳妥点,手头的gp900也不敢用了,3gx傻的时候油门乱动,有阴影了

网友:
GY系列  妥妥的  我用GY701

网友:
我用mb和瓜婆

楼主:
都是二手价比全新k8还贵的高端货,先看看gp900会不会傻,实在不行就花钱买一回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二手价比全新k8还贵的高端货,先看看gp900会不会傻,实在不行就花钱买一回好的

试试k8呗。你的有副翼玩的爽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k8呗。你的有副翼玩的爽不爽

我的山寨k8在电直上都莫名重启,根本没信心上油直。其实有副翼挺好玩的,更有固定翼的感觉,飞行姿态更自然。还能用微调调整平衡。旋翼头更有机械美学。我挺喜欢有副翼的

网友B:
GP900可以使用
因有副翼是单轴陀螺仪
3GX是三轴陀螺仪
而三轴感应器检测的是X/Y/Z三轴
所以震动过大会让陀螺仪误判
有副翼的陀螺仪是单轴的只负责检测机头方向
他不参与十字盘修正
你只要找市面的两轴陀螺仪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900可以使用
因有副翼是单轴陀螺仪
3GX是三轴陀螺仪

嗯,感觉有副翼的问题都不大,正好我也喜欢有副翼,先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