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告诉我是因为 回差导致的!

楼主(2019-04-21):
是不是 哪怕c5的 研磨丝杆也要设定回差呢?

楼主:
走弧度 太不光滑了 是不是 没有设定回差 请大神指教 已排除 主轴跳动 机器刚性问题

楼主:
为啥以前 步进电机 轧制丝杆 刚性还要差的破机器 效果还好还呢

网友A:
你那个是震动导致的吧

网友:
和控制卡的补插算法也有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震动导致的吧

震动的话 直线为啥没问题呢

网友:
这刀也伸出太长了吧,尽量缩进去短一些,最后一刀光刀留0.02-0.05,F500以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tbi 全新的 不是磨损问题

那可能就是7楼哥们说的问题啦!

楼主:
问了高手说是回差问题 打表测一下回差多少 然后到控制器里设置补偿就行了

楼主:
问 是不是螺母调的紧一点回消除回差 答 不行会损话丝杆 说成品机床都设1、2丝的回差补偿 晕死

网友:
那就设个回差补偿试试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 是不是螺母调的紧一点回消除回差 答 不行会损话丝杆 说成品机床都设1、2丝的回差补偿 晕死

我是会有那个耐心一颗颗的换珠的,不然用稀一点的润滑脂灌进去也行吧?

网友:
首先要确定到底有没有回差啊

用表量一下

网友:
回差不会产生这种问题吧,如果XY有回差,雕刻中就会出现尺寸不准确问题(如铣一个10的方框,左右走刀,有了回差刀只走到9.92等就往回走了)。如果是Z轴有回差就会在有Z轴不断运动的工件表面产生刀纹。

网友C:
伺服走联动效果差就是没调试好伺服

网友:
我猜想如果加工速度降低为原有的10%如果还是有问题就是回差的原因,否则原因就多了

网友:
还可以考虑一下电源滤波

网友D:
直线没有问提 是因为一个方向上的来回串动任然是直线,立铣的平面也能看出有波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线没有问提 是因为一个方向上的来回串动任然是直线,立铣的平面也能看出有波纹

额我也觉得线轨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想多了,线轨做出来本来就肯定是弯的,原因很简单,线轨是用额定的锁紧力矩安装到工作台上磨削加工出来 ...

两根线轨安装面互相贴合有弯曲,要安装在一个平面内不就一根高一根低吗?

网友F:
这肯定不是回差, 回差是来回走时的误差, 连续朝一个方向走时 不需要考虑回差, 我觉得是震纹,最后留2丝余量光一道看看。 主轴加持刀具同心度差的震纹也很明显。刀的颤抖和机床的颤抖都会出震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根线轨安装面互相贴合有弯曲,要安装在一个平面内不就一根高一根低吗?

首先,导轨的直线度是由靠山来决定的,在没有靠山的条件下,可以用下图的两种方法使用平尺来充当假基准校直,请注意看下图的两种安装方法百分表的检测位置都对应着螺丝孔,我试过无数次了,最终感觉是第二种方法更容易一些,主要是指哪儿打哪儿,而第一种方案我总是需要来回搞几次才能满意。
其次,导轨的安装面并非是你理解的平的,而是在下表的锁紧力矩下磨削钢球的轨道,所以理论上讲只有在同样的锁紧力矩下安装到平面上的导轨,才能够复现钢球轨道的高度一致性,而没有安装面什么事情

关于锁紧力矩的实验我做过,如下图所示,直线导轨在安装完成之后的检验方法,可以看到在组合之后的量具检测位置是两个滑块的中心,这样翘曲的误差会被均化,怎么测都是很爽的

如果是单滑块,按照下图测量,只是把检测位置从A点移动到B点,可以将局部的不平行误差放大几倍,就可以测量出由于锁紧力矩导致的翘曲形变。我当时买了一副全新的THK导轨,在B点一测量,测出了0.03的摆动心都凉完了,而且测量的结果在行程内呈明显的波浪线摆动,心想买到假货了,后来测量A点,发现小于0.005,百思不得其解,最终在THK的文档里面找到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肯定不是回差, 回差是来回走时的误差, 连续朝一个方向走时 不需要考虑回差, 我觉得是震纹,最后留2丝 ...

我是不是 转速 和f值不匹配 开粗我是s12000 f3000 光刀我记得是10丝 f800 转速还是12000 是不是这个原因 产生了振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走联动效果差就是没调试好伺服

啊 有可能啊 驱动器 什么都是二手的 虽然成色很新 会不会是里面的参数没调到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 有可能啊 驱动器 什么都是二手的 虽然成色很新 会不会是里面的参数没调到一致

三协的伺服?

楼主:
劳烦各位大神了 原因找到了 是系统问题。  没错了 买了转铣床系统

网友C(2019-07-07):
问题解决不容易,没解决前很多都是蒙猜,关联帖2个月啊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2986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不容易,没解决前很多都是蒙猜,关联帖2个月啊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网友(2019-09-17):
谢谢分享解决问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