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五桨头,有个疑难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4-21):
以前没接触过限位器,这个限位器不管如何调整都会和拉杆接触摩擦,请教大神是什么问题?

网友:
问卖家啊

网友:
装机调软件以后应该能用,循环螺距不需要图片那么大

网友:
把十字盘固定好,就不干涉了

网友A:
你扣错位了, 口对了 ,不会 干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扣错位了, 口对了 ,不会 干涉的

球头位置都试着调换过了 这已经是最好效果了

楼主:
有用五桨头的大神请指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球头位置都试着调换过了 这已经是最好效果了

像未必 90度 超前 ,球头和 蒋家开口 要 朝向 一至的

网友:
嗯,等技术好点我也玩玩,一次炸5片桨成本有点高

网友:
正常情况下无副翼周期距不需要这么大。

网友:
你限位器球头扣反了吧

网友B:
看说明书。

网友C:
装反了吧,反方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

无说明书

网友:
调整相位

网友:
我就想问怎样买到5片重量差不多的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反了吧,反方向试试

反向可以,但是整个球头扣就突出整个桨头结构。

楼主:
这是卖家发的图,感觉拉杆和限位器也有接触,各位大神怎么看?

楼主:
大神请再指教

网友:
相位角不是上下